怎样在CAXA图库中添加新种类标准件

楼主(2011-07-01):
我在使用图库管理时,可以并入新的标准件,但是必须并入原有的种类下。如何新建一个种类?有知道的网友请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2011-08-14):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下载→解压→打开CAXA→图库管理→并入图符→找到解压路径→选中打开(idx文件)→点击图符名称使其变蓝→指定并入大类→指定并入小类→并入→完成→关闭→确定→提取图符→找到大类小类→选中→下一步→在“图符预处理”中改变或输入齿数、模数、压力角(压力角默认20°)→尺寸开关中选“尺寸值”、“打散”→确定→OK

试试看哦

网友:
我的问题刚好相反,我想在原来的小类里增加一个图符,不想增加新的类别,操作完却新增了类别(比如原来有常用图形---孔,结果在“孔”里又增加了一个孔的文件夹)

网友(2012-01-05):
我也是弄不明白的。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2-08-05):
期待高手出现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解压→打开CAXA→图库管理→并入图符→找到解压路径→选中打开(idx文件)→点击图符名称使其变蓝→指 ...

CAXA2011中好像不好添加库么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2
参考我在这个贴中的回复,不管大类,小类或单体文件都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694&extra=page%3D2
参考我在这个贴中的回复,不管大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2013-02-09):
新春快乐!!!!!!!!!!!!!!!!!!

网友C(2015-11-07):
下载→解压→打开CAXA→图库管理→并入图符→找到解压路径→选中打开(idx文件)               为什么显示不出来idx文件 ,只显示空白

网友(2018-10-13):
引用 网友C:
下载→解压→打开CAXA→图库管理→并入图符→找到解压路径→选中打开(idx文件)               为什么显 ...

一样的情况啊,我也找不到文件,只有一个文件夹

网友(2019-07-19):
引用 网友B: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694&extra=page%3D2
参考我在这个贴中的回复,不管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2-03-07):
可以分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