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电机伺服的

楼主(2011-07-01):
各位大侠  小弟 现在有一个 直径为800MM  厚度为20MM 的铝合金 圆盘一个  现在选择一个 伺服电机 实现分度功能  要求角速度 为 每秒钟90度  间歇 转动分度       电机直连方式  帮个忙了 谢谢 了

网友:
圆盘上有负重吗?这涉及到惯量问题啊!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不需要转角可调,仅仅是90度分度,有专门的分度产品,不用伺服

网友:
以我ㄧ個從事減速機銷售的業務員角度來看此題
工作預設如下
電機暫採台達電子的伺服電機(目前手頭上能找到的一本目錄)
1旋轉圓盤 直徑 800mm
厚度 20 mm 竟重= 27143.36 公克= 27.13kg
慣性矩 = 2171468842.16 g*mm^2 = 21714.688 kg*cm^2 = 8.6858 kgf*m^2
2 速度 : 90 /每秒 (以個人經驗計算如下)

60
/(360/90) = 15 rpm * (1.414*2) = 42.42 rpm
  設加速與減速時間一致 分配 1/3 總時間 =1*(1/3)= 0.33
因此例未交代摩擦靜轉矩 設為 0
則得之最大加速轉矩為 = (8.6858 * 42.42) /(375*0.33) + 0
= 2.977kgf*m = 29.178NM
若以經濟方向選用電機為低慣量,則額定轉速為 3000rpm 操作轉速應為額定轉速* 70% = 3000*0.7 = 2100 rpm
可預訂減速比 = 2100 / 42.42 = 49.5
以我司無間隙分度專用減速器 SBRU200相近規格 = 1/42 整體效率 = 95%
就目前伺服電機個人認為可信任轉子慣量比 (比較不會出錯的範圍)
低慣量規格 1/10
/ 慣量為 1/5
所以初選規格應為
(21714.688 /(
減速比)^2)/10 = (21714.688 /(42)^2)/10

= 1.23kg*cm^2
若以電機目錄選定 C208 750W 轉子慣量為 1.13 小於 1.23 無法滿足
應在往上選 C210 1KW轉子慣量為 2.65
再次確定最大轉矩是否滿足
C210 1KW 最大轉矩為9.54NM 經減速機 1/42 則為(9.54 * 42)*0.95 =380.64MN 大于 29.178NM
參考外型圖如下

网友(点评):
王老大,那个惯性矩能贴出公式吗?感觉你算的有问题。

楼主:
谢谢喽上面的

网友:
学习了  伺服+减速机  精度高   无齿隙的

网友:
习了  伺服+减速机  精度高   无齿隙的

网友(2011-10-17):
楼主应考虑惯量。速度。扭矩。三个方面的参数。参考附件资料

网友:
不能下载,没有分了,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