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轴承位走刀老是跑 求解

楼主(2011-07-01):
   车钢筋调直机内框  时      轴承位总车不好   往往前十几个没事  以后会出现突然轴承位车小的问题   求各位i老师指点

网友:
中拖板丝杆有间歇,需要调整,还有检查一下手柄轴承等是松了还是需要换一只。

网友(点评):
还有拖板镶条间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傅说的好,其实据楼主说前十几个可以,后面不行,只能是车刀磨损快,根据材料要看用什麽刀,最好用两把刀,一刀粗加,转塔90度,另一刀精车留20-30丝一刀到位,
现在的小师傅喜欢一把刀一次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很对,我只是从设备来分析,把刀具的问题给忽视了,他们难道没有检查一下刀具吗???

网友:
我也觉得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事实上我们只是给出建议,让楼主排除下,所有的都是根据楼主的描述,来分析,
  从另一个侧面也看出老师傅的维修经验很多呀,以后多跟你学习

网友:
我们一般车滚轮上的轴承位是打表来车的,只看白分表刻度,一刀4MM就是那么过的

网友:
楼上厉害,不过也要考虑很多因素吧?比如是什么材料,什么刀,如果这些不考虑你那轴承位1丝多怎么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车这个活,根本不能用两把刀,工价太低,加工量小 ,用两把刀太慢了,我们老板说的是;手柄有点松   谢谢师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往往前十几个没事  以后会出现突然轴承位车小的问题,    问题解决是手柄松,很不解,不过没必要再讨论了,手柄松不会出现前十几个没事,以后会出现突然轴承位车小的问题,而是轴承位尺寸占一定比例变化不均,

网友:
工价再低也比废品划得来吧!

网友:
    这个轴承  档 就一刀 车出来 ?? 不抛光打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