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的代号中的X2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01):
有个轴承6010X26/C3P5  其中X26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耐高温轴承 一个温度等级 X26是150摄氏度这个等级的标准

网友(点评):
为什么x26不是标注在精度等级P5后面呢?没有顺序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啊 呵呵

网友(2011-08-16):
NSK正规的写法应该是 6010C3P5X26 吧 可能别的公司的型号排列有所不同吧 我做NSK的 有问题问我好了

网友(2011-11-16):
先确认是什么品牌的轴承,才好确认具体型号后缀的意义,不然只能是猜测,没有实际意义;
NSK品牌型号轴承有这样的后缀,........X26--进行了高温尺寸稳定化处理,适用温度15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