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可以正反转,蜗轮蜗杆的左右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7-01):
请问:电机可以正反转,适用于左旋的蜗轮蜗杆是不是可以用右旋的蜗轮蜗杆代替呢,只要把电控部分进行改善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用呀。。。。。。。。。。。。。。。。。。。。。。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可以的,RV减速机不就可以正反转的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1-07-31):
                貌似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同时要注意受力方向上的改变对系统有什么变化,有的话也要相应做改动。

网友:
查手册,一定要注意螺旋角的选取。小心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