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圆锥形管,要一次成型出来,越简单越好

楼主(2011-07-01):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件,想使用钣金来做,以节约成本,是一个圆锥形的半圆管,两头分别升出了一段直的半圆管。
总长是720mm,尺寸从小头开始X0-70段是直径26的直半圆管,X70-620段直径由28至34的圆锥形半圆管,X620-720段直径34的直半圆管。材料用0.5的冷板,兄弟们看看有没有办法加工,要一次成型出来,越简单越好。
附图参考。

网友:
难搞,主要是头上的那个直段,如果是通长的,做个折弯机模具就行了

网友:
用直径34的管,先用缩管机缩出锥度,再缩出直径26的地方,然后用线割割开,搞定

网友:
下料,直接冲压,回弹要控制好才行。关键看你对于精度要求高不,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要求倒不高,可是必须压缩单件的成本,原计划在钣金机上做一个模具压,纯粹拉伸的话壁厚和定位都不好控制

网友:
关注中。有简单的一次成型方法吗? 等待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要求倒不高,可是必须压缩单件的成本,原计划在钣金机上做一个模具压,纯粹拉伸 ...

那就没问题,直接冲压,不过下料尺寸要经过修正,因为不压边不修边,需要开简易落料模和成形模。成型模的型面也要修正

网友:
用冲压解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700多长,量不是太大,算起来模具成本就偏高了,

网友:
可以放样加工,量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为量不是太多,五百来件

网友:
分3段简单,一次成型钣金做难,用别的方法费用高.

网友:
分段焊接
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是分段焊接做的,外观不太好,壁厚太薄

网友D:
我给你报价  一个材料+成型35/个   量大从优
联系电话 15961524320
江苏 无锡 江阴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报价  一个材料+成型35/个   量大从优
联系电话 15961524320
江苏 无锡 江阴市

如果是珠三角一块就好啦,有点远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珠三角一块就好啦,有点远啦

这个又没事的  关键在于你了哇

网友(2011-07-31):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没事的  关键在于你了哇

不知道楼主                           你是怎么加工的啊  请赐教

网友:
滚出来就是了,三个滚筒,上面中间一个,下面两边各一个,滚筒边线与零件形状一直,距离可调,这样就可以不用计算回弹量了,第一件调试好即可,成本低

网友:
折弯机 步进弯板 看工人师傅的手艺了,以前认识一个师傅干这个有经验

网友(2022-01-04):
你好楼主,我们这边专业生产无缝锥形管,各种金属材质,尺寸范围:直径3-219MM,壁厚0.3-15MM,长度200-7200MM.专利技术发明。欢迎来电13588182189

网友:
这个东西有点尴尬啊,量不是很大。你可以考虑下面的方法。
壁厚0.5
采用T26x0.5的管,做一个模腔(按零件外形做),放入圆管,然后采用液压胀管,然后用线切割从中间切开。
这样需要做需要做一套胀管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