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轨迹文件(trail.txt)的设置及使用方法

楼主(2011-07-01):
Proe轨迹文件(trail.txt)的设置及使用方法
当系统崩溃或异常退出时,我们可以使用轨迹文件来恢复未保存的设计。

跟踪文件(trail.txt):Pro/ENGINEER软件使用跟踪文件(trail.txt)记录整个操作行为,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读入这个跟踪文件来回放你的整个操作过程。跟踪文件的产生是自动的,每次启动Pro/ENGINEER软件的时候,在启动目录中会看到跟踪文件 trail.txt.# 出现,每启动一次,小版本号就增加一个。

如果用户不喜欢把跟踪文件放在启动目录中,可以设置系统配置文件(config.pro)选项:trail_dir,在磁盘上指定一个绝对路径。在通常情况下,这个跟踪文件是没用的,定期清理即可。

当系统异常退出而你又没来得及存盘时候,跟踪文件也许能给你带来些惊喜。但这种文件需要编辑修改一下才可以使用。

具体修改办法如下。

    1
、编辑跟踪文件

首先,把trail.txt.#文件改成另外名字,去掉后面的小版本号,例如abc.txt。这是一个纯文本文件,打开后在文件的最后删除几行信息,下图是正常退出Pro/ENGINEER软件的状态,将图示区域删除即可正常回放。

如果是异常退出,会比较复杂,须仔细查找出问题的操作行然后删除。另外,如果上次操作中有存盘、删除版本、读入外部数据等和系统交互的作业会变得更复杂。

为了是系统更稳定,在回放跟踪文件之前需设置系统环境变量 CONTINUE_FROM_OOS 的值为1true(如何设置环境变量,前面有介绍)。这个变量的作用是当回放的跟踪文件出现错误或与系统发生冲突时,暂停操作,等待用户响应。用户随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并找到跟踪文件出错的位置排除冲突或错误。

    2
、回放跟踪文件

执行下拉菜单工具(Tools>运行跟踪或培训文件(Play Trail/Training File打开先前修改好的文本文件,如abc.txt

如果回放时速度太快,看不清操作过程,此时可以设置环境配置文件(config.pro)中的选项 trail_delay 的值(时间单位:秒),可以按照给定的时间步长进行分步操作。也可以设置set_trail_single_step的值为 yes,进行单步执行跟踪文件。
----------------

快速清理 PROE 轨迹文件 trail.txt.x

引用
:

    trail
文件可以在 PROE 异常退出时用来恢复未保存的工作记录,一般只要您养成及时存盘的习惯,加上 PROE 很少会异常退出,所以这些文件是用不到的

    1
、指定轨迹文件存放的文件夹,在工具” >"选项"中查找 "trail_dir",指定一个位置,比如:建议在这里C:\WINDOWS\temp 因为这是系统的临时文件夹 每次关机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清理 ,如果不指定,这些文件可能存放在 BIN 目录下,很乱的;
    2
、如果你是以 proewildfire.bat 的快截方式启动 PROE 的,请打开 proeWildfire\bin proewildfire.bat 文件,在 @echo off 后面回车增加一行:
    if exist c:\temp\trail.* del c:\temp\trail.* /q
    3
、如果是以其它快截方式启动的,那么你可以右击快截方式,将属性中的目标复制下来,然后用文本编辑器创建一个批处理文件,内容如
    @echo off
    if exist c:\temp\trail.* del c:\temp\trail.* /q
    C:\Ptc\proeWildfire\bin\proe.exe

注意把蓝色文字内容用你刚才复制的内容替换。

这样 PROE 在每次启动之前会将上次生成的 trail 文件删除。

网友:
  木有多大意义,我靠这个东西找回来的特征只有几个,后面的根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