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请教大家1个简单的问题
在标注圆的时候如何如何标注成左边的样子。字体在标注线上且水平。
我只会右边的方法 不知道设什么参数

网友:
在标注设置里面。左边的是ISO设置

楼主:
谢谢 我找到了

网友(点评):
找到了就说出来,不然有人会失望的,失去了论坛交流的意思。

网友:
我一般是新建一个单独用于直径或半径的样式,然后设置尺寸线水平。这样样式会较复杂,但符合习惯

网友:
哦,这个。楼主比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