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样的标注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1-07-01):
如图这样的标注如何设置参数,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我用查询,再拖线做的

网友:
y轴没有值无法做,没有说清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我就指的是标X参数,Y参数我没标出来

网友:
先设置原点,用坐标标注法,楼主你是用坐标法标注的么?你指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点评):
用坐标标注法即可实现。

楼主:
用坐标标注法是什么? 我没用过  请讲解一下

楼主:
我是测量出来的  然后用线拉上去 然后再上面写字

楼主:
谢谢宅克森  我百度了一下 我懂了

网友:
实际上是坐标标注,我习惯用快捷键:“ucs”-“o”-“dor”-“dba” 这样标注就是你想要的了 你可以更改标注特性 就能达到和你图纸一样的效果了  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了应该是 “ucs”-“o”-“dor”-"dba"  这样就可以了 朋友们不妨试一试 实际就是坐标标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