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压制压力表中C型形管的三辊机,求助

楼主(2011-07-01):
公司为了需要自己生产压力表中的C形管(波登管),而从北京请了一位老师傅(做C形管30年),但他机械原理懂的不多(搞不了机械方面的设计)。

公司买了一些旧的三辊机进行改进(只留电机和减速器,其他从新设计)。我刚毕业,没这方面的经验,一些支承架外形,辊子,可以出图加工出来。现在卡在了上下两辊子的传动副的选择上,因为上下两辊子之间的间隙要可调节(8MM左右),就是中心距可调。我看原来旧机上就一对齿轮传动,还是标准的直齿圆柱齿轮(可能旧机本身就设计错了或者它加工的C形管尺寸和我们现在要加工的不同吧)。

我翻了书上的公式算了很久,虽然齿轮传动有可分离性,但中心距也就分开个2MM就已经是极限了,中心距在分离多一点,重合度就降到1一下了,齿轮就无法连续平稳传动了。想用带轮传动,对三辊机加工时的负载和速度要求都不清楚。

   所以,请有设计过三辊机的大师们可以给点意见。如果,设计的实例。请给我一份参考,先谢了。

网友:
我不懂三辊机,但是要分离一对传动齿轮还是有办法的:再加一对齿轮,也就是说:传动齿轮和轧辊上的齿轮不是同轴的,即可解决。

网友:
放心吧,卷板机或者滚弯机都是低速传动,齿轮中心距再拉大一点问题都不大,你只要校核你的齿的强度,按照最危险的工作状态进行校核,也就是最大中心距的时候。要是不知道怎么校核,就参考现有的卷板机,直接照搬尺寸即可,那个有足够的安全储备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齿轮的模数要够大,可能要用到模数8以上。

网友(点评):
工件是压力表里的C形管,设备用到8模数的齿轮。哈哈!压力表卖到巨人国去?

网友(点评):
啊?模数8mm?要这么大的齿轮?

网友(点评):
上下两辊子之间的间隙要可调节(8MM左右),以此条件认定。没有去想到产品的大小。(*^__^*)

网友(点评):
嗯,加工的是内径150的C形管。现在加工好的上下辊子直径88。哎,这外径被前面画图的那位定了。搞得我现在想选大的模数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再算算变位齿轮看看咯。凑合凑合。。。

网友:
若是使用齿轮在空间上受限制,那么就改用万向节来传动,每根辊轴都有一伸缩式的万向节传递动力,万向节之另一端轴心距是固定的,就可以用齿轮来传动。

网友:
三辊机看你三根辊怎么布置,一根可以不用传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辊下面的两个辊带动力,上面的一辊压在中间,是不带动力自由旋转的

你想让下面的两辊中心距也变化么?

网友(点评):
估计他是偏三星的结构

网友:
我是实在是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有很多种方法,很简单的就可以解决:比如加大模数,比如变化齿轮传动结构(成肘关节形式),比如万向节形式。。。。。等等等等;(配件)做出来或买回来都花费不了一天半载;还有你的三辊机,是采用偏三星结构,还是正三星结构?估计你是偏三星,否则就不需要更改;还有你的产品对象,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各位的参与及讨论,这位大侠,请教一下啊。齿轮的中心距变大后,本身的正向传动就有间隙了。反向转动时那不就间隙更大。这对上下两个辊子(同外径,要求线速度一样)速度上不是就不同步了嘛。不知道加工的产品外形有没有影响。这三辊机好像也叫多次成圆机。因为这时加工C形管的最后其中步骤之一。就是上下辊要正反转动的。具体情况我也没见过。就听他们这么描述的。哎,星期一上班后拍个照传上来,给各位看看,也好说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正对这台机器看,前边有两个外径一样大的棍子(就这两个要调中心距,也是需要动力的两个)。后边还有个大的棍子不要动力,是随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买回来的旧的(小的型号)上看到这种布局。但北京那位老师傅说买回来的这几台都是要改的。我也没有见过C形管的加工过程,全是听他们描述的。具体这些旧机是哪里不能用了,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有的已经被他们肢解了,哎。呵呵,我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刚来着公司一个月都不到。而且做改进的这机器的没其他人了。就我一个懂机械的。问公司其他人吧(就那一两个有那么一两个懂设计,但水平不敢恭维。先前,画的两根辊子尺寸报废了)。所以现在,就我一个在搞啊。

网友(点评):
呵呵,天降大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结构被用在签到工序机上的(原机,那个j不用改),现在要改的是后一道工序的机子,就那三辊机(成圆的)。这种万向节的结构用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教大哥,正三星和偏三星有什么区别啊。我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不懂啊。

网友(点评):
是指三个辊轴(轮)截面的布局形式

网友(点评):
四辊卷圆机就是正三星和偏三星的综合形式

网友(点评):
嗯,谢谢啦。我今天问了。北京的那位师傅,我们现在做的是正三星的。

楼主:
四轮的可调中心的

四轮的可调中心的

图1

压扁机的万向连接

压扁机的万向连接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手机拍的。现在就是为图3所示的加工104(内径)三辊机(图4和图6 是它正面图和俯瞰图),配上下两棍子传动要的齿轮。因为老师傅说北京的就两个齿轮就可以的。图1的四个齿轮的是加工60(内径)旧机上我看到的措施。图2就是楼X大哥说的有点万向节的那是压扁机上的。结构上在可能不允许,很多东西的加工成形了,结构上不能动大手术了。哎,没有全局考虑啊。
     各位问一下,可不可以采用同步齿形带传动。那个中心距可调大的咧。就不知道强度够不够,手头上也没有负载参数。哎,什么都没有。
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