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帮忙找D507焊条

楼主(2011-07-01):
各位朋友,在此请朋友帮忙找D507焊条。先行拜谢。

网友:
用百度一搜,有很多厂家在卖啊!

楼主:
朋友我用的少。设备上的一个齿轮掉齿了,焊一下。大家帮帮忙。

网友:
说明:D507是低氢钠型药皮的1铬13型阀门堆焊焊条。堆焊金属为1Cr13半铁素体高铬钢,堆焊层具有空淬特性,一般不需进行热处理,硬度均匀,亦可在750~800℃退火软化。当加热至900~1000℃空冷或油淬后,可重新硬化。采用直流反接。
用途;这是一种通用性的表面堆焊用焊条,用于堆焊工作温度在450℃以下的碳钢或合金钢的轴及阀门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用的少。设备上的一个齿轮掉齿了,焊一下。大家帮帮忙。

呵呵不必这么麻烦,J506即可搞定,又便宜又好买

网友:
网上有很多厂家在卖D507焊条,你可以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