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基本知识有那些?

楼主(2011-07-01):
请高手出来说说 谈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
最最基本的是车床坐标系的问题。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觉得最起码要比普车工多懂编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说下你们对这车床的那些知识哦  看有那些我没注意到啊

网友:
  大致五大类吧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数控机床的操作、零件加工、还有机床的维护与精度的检验.

网友(点评):
能说具体点好吗 谢谢了

网友:
我都是从说明书上看的,好多东西还一知半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工准备: 拿到图纸你首先的看的懂吧,然后对图纸的一些尺寸你的会计算啊 比如锥度圆弧的节点 螺纹的一些计算,工件的工艺分析, 确定加工路线 保证图纸的尺寸要求 形位公差, 加工刀具的选择, 这些都考虑好了你才能进行加工啊。
数控编程跟操作 这些还用解释吗.. 这些肯定要熟悉的吧。。
只有加工准备工作做好了才能加工出合格的零件吧
在深一点就是你对数控机床的整个熟悉情况了, 比如电气线路 机床的润滑,对你所操作的机床了解情况好了才能确保发挥它最大的效率~~

网友:
能不能有详细点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