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求助下吗? 一个很简单的冲压模 想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1-07-01):
要求按图面一次完成冲孔和冲R16的弧  麻烦大家给个大致的方向  最好能给个大致的示意图   谢谢大家了  非常感谢
我的QQ:16645347

楼主:
上个图片  免得大家去下载   有点急  麻烦大家出个主意

网友:
中间做个芯,再两侧同时往芯冲,这样就搞定咯。

网友:
说实话 没看明白

网友:
不知道楼主难在那里,是修边冲孔,还是工件定位。其实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