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械如何实现实现上下移动?

楼主(2011-07-02):
这是一个机构,从输入端来的动力经过带有两上万向节的传动轴,传给了两个锥齿轮,锥齿轮带动下面的工件旋转,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因锥齿轮固定的面要上下移动,而锥齿轮的高转速又使的这个面固定在别的地方,,,,,请各位大侠们看看,如何将这个面固定在他上面的某一个面上,保证这个面在上下移动的过程中,而又能固定,这个面是要经常移动的,做这个机械的成本约在200-500块之间,图上画的这些工件不包括在内

传动轴总长约500-800.........面是园形的直径约500.....面的厚约为3-5,,,,锥齿轮的最终转速约为2000转/分,

网友:
小弟道行不够,理解不了。

网友:
这图画的也忒随便了点吧

网友:
上个图吧,看不懂你说啥

网友:
为什么要把动力和锥齿轮用万向节连起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也道行不够,理解不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你的意思是将齿轮固定在面上,面可以移动,面移动齿轮相对于面是静止的吧?

网友:
大概有一点点明白,万向节和其中的一个锥齿连接,这个锥齿随着万向节要上下窜动是不是,最好传幅图纸,这样可能要明白一点

网友:
可以利用平行四边形的特性。结构类似汽车的悬挂A臂系统,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理解后重述:锥齿轮最终转速约为2000转/分,锥齿轮需要固定在一个面上,而这个面又要上下移动,如何保证这个固定面能固定锥齿轮并且可以上下移动。
如果这样理解没有错,那么您可以将“锥齿轮固定在一个座面上,而这个锥齿固定座是在某一立柱或支撑机构的做上下往复运动。” 只要将锥齿固定座和立柱或支撑机构间加导轨、滑轨,就可以达成固定并且可以往复运动;锥齿固定座藉由丝杆或其他的传动机构来驱动成往复运动。
不清楚之处尚请路过的老师再补充。

网友:
咱们都是搞机械的,有了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你那图。。。。。11搂替你说了大概的意思,我补充一下是不是用花键来做往复运动,锥齿轮固定在一个燕尾座上(包含万向节)拔叉机构你自己看着办,我和11搂说的是不是你的意思。

网友:
上个简图吧,别让大家瞎猜了。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哈。学无止境。

网友:
实在是不理解。干吗非要锥齿轮?

网友:
"请各位大侠们看看,如何将这个固定在他上面的某一个上,保证这个在上下移动的过程中,而又能固定,这个是要经常移动的"

上下移动,可以理解为滑动麽?
说说自我愚见:
按照你的意思我来理解,能否用到轴承镶嵌槽钢内定位,上下移动改为滚动,减少摩擦,更易于上下移动,同时得考虑轴承的如何定位在你所说的这个锥齿所在面上。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id1458945

谢谢大家的参与,这个问题发到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可以试一下,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那个面平稳这个问题我发到这里了,你看一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666&page=1&extra=#pid1458945你看一下可以还有更好的想法

再次谢谢你的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在上面的那个连接上,谢谢,你说的也对谢谢了

网友:
理解不了~面移动了,锥齿轮不也上下动了么?万向节照样可以传递动力哦~~理解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对,这个东西现在的难点是要如何让这个面固定,因为它是动的,所以要让这个面固定好,防止锥齿轮在高速转时(下面的工件转动惯量很大)这个面乱动,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了不

网友:
你可以考虑把动力系统一起放到一个面板上,锥齿轮透过面板,再加几个齿轮,做四个导杆把面板架起来,四个导杆里有一个是丝杠,然后就能用丝杠带着上下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你这种机构做出来的效果很好,但我觉的这是放在比较专业的设备上,我们这个设备的成本要进行控制的,最好越小越好,操作的方法越简单越好,你这种方法如果放在非标或者一起专业人员用的设备上,这个是很好的,同时听说我们这个设备要做一个检测设备,如查差不多一样的话,我会用你说的这种方法的,谢谢

再次谢谢

网友:
,最好传幅图纸,这样可能要明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能够体会到你的喜悦,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你帮助也很大

网友:
小弟也道行不够,理解不了。

网友:
这图画的也忒随便了点

网友:
                 非机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