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报废和更换标准,求助

楼主(2011-07-02):
我现在搞油田减速机修理工作,对轴承方面不太懂,修理过程中不知道旧的轴承, 什么样的需要报废更换,  我们经常用的轴承型号是2320,2324,3003744,3540。
请教了!

网友:
一般来说 滚道出现伤痕就不能用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滚道和滚动体有没有疲劳剥落或是磨伤,将轴承用煤油清洗以后,转动是否灵活,是否有杂音。
另外检查一下尺寸和形状公差(这个貌似没有专门的测量仪器是测不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用塞尺检查游隙这个方法合理吗,如果合理有什么标准和依据吗

网友(点评):
关于轴承游隙的检测,国家是有标准的。你可以去网上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表吧~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7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滚道和滚动体有没有疲劳剥落或是磨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