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机轴的检具是什么?

楼主(2011-07-02):
请问谁知道高速电机,轴是用什么检具检验、

网友:
拜托兄弟,最近类似问题太多了,原谅我吧,啰嗦一下
至少你要说用于测量什么参数什么精度什么速度要求吧?否则怎么回答呢?我不希望有很多人随便乱回答显得人气旺,相反很无奈看到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比如轴的外径,可能的选择很多:卡尺、千分尺、卡规、可读数手持检具、台式检具、光学类仪器等等,成本不一,功能差异较大,适用场合不尽相同

网友(2011-08-26):
问题踢打太笼统了,轴的检测有硬度,成分,机械性能,外观,以及各种几何尺寸,不具体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