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弯脚成型

楼主(2011-07-02):
请各位帮忙看下这个LED灯用冲压模具怎么一次性成型。

楼主:
这是成型前形状。如果做成冲压模具可不可以一次性切余料,折弯,成型。

网友:
看来这个挺难,都没人回复.期待高手.

网友:
呵呵,不知道,帮不上忙
看各位大侠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我之前做过三极管、电容成型的小东西!效果还不错吧,。但是你LED等成型应该有正负的,似乎要求防呆的吧。建议你可以直接用单气缸动作就可以完成你的要求,不过成型的模具要做成弹性的,先成型有剪断!我曾经做过几个,把图给你看看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其实开始我没打算做成自动化的。

网友:
不怎么了解LED,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