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可以镗2.0+0.00 -0.015深15.0的孔吗?

楼主(2011-07-02):
精孔加工:

普车可以镗2.0+0.00  -0.015深15.0的孔吗?
谢谢!

网友:
2mm?普车?镗出来?
哪有那么细的镗刀啊

网友:
你想一下普车的精度在1-3,你检验一下车床的精度在多少,我想你还是用1.8-1.9的钻出深度后,用研磨后的铰刀铰出来最好。研磨后的铰刀要负0.016

网友(点评):
绞是个好想法,电火花也是可以的,行不行你来定呵呵.........

网友:
车床一般没那么小的镗刀,同意大陆朝阳说的那个方法,挺好的,或者如果是可以导电的材料的话,我感觉用电火花打孔也可以

网友:
`没见过     学习中

网友:
感觉楼主提的问题不可思议,哈哈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就是镗刀难解决        你试试铰刀吧   貌似要订做

网友:
可以,但是不实用。

网友:
如果有普车镗的时间   用电火花都做完N多了

网友:
大陆朝阳说的是,车床不行的

网友:
很难,刀杆太细了,效率不高。

网友:
用1.8-1.9的钻出深度后,用研磨后的铰刀铰出来最好。

网友:
钻孔加铰孔为不错的选择,铰刀为关键。不然成品率不高

网友:
见过他们镗过Φ2.7的孔,304的材料

网友:
就像卡莱说的没有那么小的刀具啊。大路朝阳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大路朝阳   说的对 小转头先上 再绞刀上

网友:
我在手表厂呆了二十多年,这样的零件在工具车间正常加工,如果精度再高、我们会放在高精度坐标镗床上加工最小达到孔径0.2-0.3。所以说如果车床精度高,振动幅度小、直径2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为什么非要镗孔呢,3楼的方法很好啊

网友:
孔太小了,没那么小的镗刀。只能试试电火花

网友: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LZ的意思:是学术讨论还是零件加工方法。如果是研究零件加工方法就不要限定镗。这样大家可以提出不少方法。

网友:
郁闷,这么小的孔为什么非得用车床镗,不采别的方法,为何?

网友:
怎么可能呢?哪有那么细的镗刀啊?

网友:
电火花加工成本比较高。

网友:
学习一下,,,搞不懂这么小怎么镗啊,,,铰刀貌似也比较容易断

网友:
听说过,我朋友以前到那厂面试的时候人家就让你车2MM的孔,听他说是用的特制的刀

网友:
镗肯定是不行的,先钻孔再铰是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
从加工难度、成本考虑用铰刀好一些,镗孔不大可能,太小了。谁去加工那么小的刀杆哪。

网友:
电火花后,表面会不会有点硬?

网友:
即使有这么小这么细的镗刀,那这个刀杆的刚性如何?一不小心,弯了,断了!

网友:
就是镗刀难解决        铰刀吧

网友:
不可以的吧

网友:
2毫米,普车,只要有镗刀,没问题的,问题是,你有镗刀吗?还是铰吧

网友:
学习!了解中!6 f- x, v6 e# r5 Q  v
这个确实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