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面如何加工?

楼主(2011-07-02):
现在要做一个螺旋输送  不知螺旋面如何加工啊 ?
还有管壁如何加工   由于不锈钢管没有直径150的管子
现在打算用直径159的10厚车到要求尺寸 。
还请各位大侠帮忙给点参考意见!

网友:
绘制螺旋部分展开图,下料、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螺旋面应该是钣金成形的,展开尺寸可以查钣金展开手册或用钣金展软件解决。可以从网上下一个金林钣金展开软件V1.3。

网友:
螺旋面应该是钣金成形的,展开尺寸可以查钣金展开手册或用钣金展软件解决。可以从网上下一个金林钣金展开软件V1.3

网友:
原来有V1.3哦,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东西自己做费力不讨好,找个专业工厂请他们代劳吧。
分工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意见很中肯,现在做输送设备的厂家很多,并且经验很丰富。

网友:
螺旋输送螺旋面应该是钣金成形的。

网友:
我以前为别人加工过外径160,1.8米长,单面50深的螺杆,40Cr的。超费劲了。估计不锈钢的更困难。想想其它办法。非要加工找我。

网友(点评):
不是要螺杆,只不过是叶片。

网友(点评):
把螺杆齿厚减小,螺距加大估计就差不多了。呵呵呵,

网友(点评):
你这样做,比专业钣金的成本高许多的。

网友:
螺旋面应该是钣金成形的,外径按管子内孔加工,干机械的也不能太机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种上料输送管,我以前旁边就有一家做塑胶机械的,他们有做这样的东西,都是焊接的,省钱,省力,省时

网友:
您有设计说明吗,如果有,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为什么管轴不直接采用159的管材,非要加工呢?

网友(点评):
可以用159的管材,适当提高转速,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网友:
螺旋输送机是个非常普通的标准设备。用“螺旋输送机”做关键词,上网搜索,可以找到很多制造厂家。楼主所要的设备,选几家,把要求说清楚了,根据报价、服务和距离远近选择一家,这是最合适的做法。
至于了解螺旋叶片制作方法,是个机械制造的常识问题,那是另外一件事。
简而言之吧,传统做法这个叶片是用钣金手段,按螺旋的螺距分段下料,然后拉伸,逐段焊接和修磨整理得到的。
近年来则有连续螺旋叶片生产出现,制作方法有辗压和缠绕的分别。只是制作连续螺旋叶片需要专用设备和模具,必须有一定批量才合适。传统制作方法则没有这个限制。
前面好几个社友说起钣金制作,这里就贴上具体方法。
首楼只给了一个具体数据,“打算用直径159的10厚”,就是螺旋叶片外径为139,内径和螺旋螺距按图估计,设定内径为60,螺距127。

网友(点评):
见识了,谢谢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太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家要求是要做到150外径没办法 非标的只有自己做

网友(点评):
是啊,领导拍下脑袋,设计就定下来了,呵呵,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都是回答说,要不你来设计,他就无语了,久而久之,就随我了,设计是需要坚持的,建议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们是专业做螺旋输送机的!
有兴趣加我QQ进我空间QQ:464533487!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加工蜗杆也就是螺杆差不多,如果精度高的话就用车制,如果是焊接就用三维软件造型,加工好单件后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们能做高精螺旋送料装置不?加我229021810期待有合作

网友(点评):
已经加为好友~

网友:
输送螺杆的螺旋叶由钣金+焊接;套筒若太长,可分几段连接而成。

网友(2011-08-23):
螺旋面确实是焊接件,内外圆加大尺寸,开口拼接拉伸。
周长与节距为二直角边,斜边为展开圆周长。

网友(点评):
板金知识丰富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找专业的加工厂家更划算,

网友:
以前见过用焊接的就可以了!!!!!!!!!

网友:
钣金成形,我做过厚的就16mm

网友:
也有人叫绞龙,叶片是属于钣金。

网友:
像这样的传输机构,可以用缠绕的方法进行加工,将一根棒料加工到图纸要求尺寸,然后选择相应的带钢进行缠绕焊接,做一个工装,然后可将棒料固定在减速机或者卡盘上,让减速机边旋转,边进行整形焊接。加工完成后,用车床加工缠绕后的带钢到图纸尺寸。

网友:
16楼还带水冷的 不错啊

网友(2011-11-27):
这种结构一般叫绞杠,精度要求不高,如果是制作一件或几件,最简单的办法是气焊下料,粗割圆与内孔,然后点焊在一起车内孔和外圆后,割开一道缝,在厚些的钢板上焊一块一端悬空的方钢,把开好口的片料塞到方钢底下,用吊车从上面或用千斤顶从下面都能把圆片拉开到合适的距离,然后就可以窜到轴上焊了。

网友:
有个简单的方法,先割一定数量的空心圆盘,每个圆盘沿半径割一条缝,然后将每个圆盘扭开一定间隔,然后将圆盘叠起来,将割开的边一个
接一个的焊接起来,最后穿在一个杆子上,一拉,再用锤子敲整形,焊接。我曾经用于棉花输送装置。

网友:
这玩儿意早就专业化生产了,没有必要自制,你只要在网上查一下“螺旋叶片”即可查到很多厂家的产品,买的一般会比你自制的还要便宜,质量好,更美观。不建议自制。

网友:
一看楼主是个新手,需要好好实践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我98年做过。联合收割机器的进料斗 。螺旋部位是通过钣金落料然后焊接而成,焊接的时候要在滚筒上做工艺孔 。同时要把这个钣金片沿着滚筒z向拉开 成螺旋状 。螺旋部位不需要开模具去成型。

网友:
见过,是用焊接的,建议找人做比较好,外面有做这个的

网友:
是焊接成型的!!!!!

网友(2018-05-04):
九成九是焊接钣金件上去的

网友:
绞龙啊?给你个计算表,把圆片割好,在焊接起来,套上中心轴,用电行吊拉开,再焊道轴上,把多余的切掉就行

网友:
额。表格传不上来,你自己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