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刀具切削刀尖温度大概多少度?

楼主(2011-07-02):
请问社区的大师们,一般实际加工过程中刀具切削刀尖的温度大概多少度?在有润滑液和无润滑液的情况下大概能相差多少度?切削加工仿真稳定时刀尖温度2300多度,结果合理吗?谢谢!

网友:
      刀具切削刀尖温度与材料、切削用量(尤其是切削速度)等因素有关,没有一个绝对数值。切削加工仿真稳定时刀尖温度2300多度是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TC4合金切削,干式正交切削,切削参数:切削宽度2mm,进给量0.2mm/r,切削速度240m/min,和别人做的仿真差不多,但是人家文献上刀具温度只有几百度,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按道理讲切削过程中传入刀具的热量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而不是像工件那样,可以通过切屑的方式将热量散出,加工的时间越长刀具的温度应该是越高的吧,等达到稳定后,保持一个稳态的温度的平衡,但是这个温度也不至于就几百度吧?还望大师指点!

网友:
      不好意思,我对切削仿真没研究,只不过根据几十年加工经验谈一些看法供参考。但这些看法绝对不是随口一提,有些数据等我查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了!主要是目前还没有做实验,对结果的正确性把握不准!希望从大师们实际的经验出发解除自己的一些疑惑。。。

网友:
楼主,好好研究下!
  你的参数中,没有材料、没有刀具角度,甚至: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加工方式。
   不知道楼主研究这个之后还要做什么?

网友:
      过去也有切削刀尖温度的研究,是为了选择材料、切削用量、冷却方法等(尤其是刀具冷却方法)作的基础研究。如果现在有好方法作这些的基础理论(包含磨损机理)研究,也许会提升金属切削的水平。我已年迈,期待年轻人的成果。不过基础理论的研究是要功力的,望有精神准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是一名研究生,就是用软件进行一些切削加工的仿真分析,从中得到切削参数对切削过程的影响,以及刀具的磨损机理,但是自己的切削仿真的温度场温度和文献比较有点高,所以才再次请教社区大师们是否在干式正交切削中会出现那么高的温度,或者是自己的仿真分析有问题?当然由于软件的局限性,仿真的时间当然很短,所以对温度场的结果不是很满意!故在此存师问究!刀具角度前角10°,后角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呵呵!一定好好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说得现实一点吗?
   很多数据都在你的脑海,而不是在大家的数据库中,不好说什么的。
   什么是正交切削?你说下是 铣、是车,不就完事了吗?
   被加工材料是什么?45钢和淬火钢差距不是一点点,哈哈哈!

请参见 :《较为规范的提问格式,清晰的提问=高效的回复!》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52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忘见谅!模拟的是金属切削加工(车削),刀具材料为硬质合金刀具YG8,工件材料难加工材料TC4,刀具前角10°,后角6°,切削宽度2mm,进给量0.2mm/r,二维正交切削模型,正交切削指切削刃垂直于切削速度,同时由于切削宽度远大于进给量,从而可近似的看做二维切削模型,施加的速度为240/min,切削时间0.002s,切削稳定时刀尖温度2300°C,这个结果是否合理呢?社区大师们据经验帮忙看看!

网友:
加工时间0.002秒?是不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