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加工,请教

楼主(2011-07-02):
新人求教:铝型材常用的CNC加工有哪些,各自的CNC大致加工费是多少?

网友:
虽然我是加工铝合金的,但是我回家不了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铝型材的,由于有些客户要我们提供直接的成品,我在考虑要不要引进CNC加工机器,或者全部委外加工。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呢?

游客

网友(2012-07-14):
对了,型材你们开模起步量是否为300KG?我最近有项目再谈采用型材替代CNC加工的事情,你上手有什么型材呀?+我Q2506411876,我给你图纸看看
以后多联系,我hi机械加工厂的,有CNC等设备的。上海青浦

网友(2011-07-05):
那就要看你们的量多不多啊,考虑一下成本,一台差点的加工中心也要一二十万,看你买什么机床,加工精度高肯定要好点的机床,一般来说,加工中心好点机床一分钟的成本差不多要2块钱左右。不同的机床成本也不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你你要加工的铝型材的规格是多少,一般的机床加工长度都有一定的限制的。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点帮助,可能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第一次回答别人的提问,呵呵

网友:
我们隔壁做铝型材的都是手工切的 刀好切得就好 准确度是看操作人员技艺了

楼主:
哦,谢谢各位的支持了,兄弟会经常来请教大家,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加工中心太难买了,好的你价钱贵,国厂差点的精度又不好,使用寿命也短,如果量不多的话还是给别人加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