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偏心螺杆如何加工?

楼主(2011-07-02):
请问,下图所示的偏心螺杆,其螺纹部分该如何加工出来呢?材料是Cr12,表面粗糙度Ra0.8~1.6。

网友:
第一这个产品你在看一下,并没有偏心,第二量大的话用旋风铣加工螺纹。

网友:
请楼主在本论坛找一下2010dengkai邓大侠,相信以他无限的思维来说是小儿科啊,一定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采用螺纹磨

网友:
哪里偏心?没有看出

网友:
泵里面的,旋风铣加工 ,后抛光。

网友:
个人认为铣床就可以加工,与麻花钻排屑槽加工一样。

网友:
     这是最原始的1/2型面(新型线是2/3型面)单螺杆泵的螺杆。偏心圆的结构,可以用旋风铣加工或空心管冲压成型。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旋风铣干这个比较强,有专门的厂家做这个。

网友:
     如果批量生产,最好学习一下先进工艺----空心管冲压成型,省工又省料。

网友:
这个偏心不是很多嘛
很难加工吗
需要外协不

网友:
没看过咧
做什么用的

网友:
     看来大家不是专业搞螺杆泵的,谈不下去了!

网友:
量大的话挤压好了

网友:
这个东西在热处理的加工点看到过,和楼主的一样的东西。好像也是说泵上面用的。

网友:
这是最原始的1/2型面(新型线是2/3型面)单螺杆泵的螺杆。偏心圆的结构,可以用旋风铣加工或空心管冲压成型

网友:
打偏心工艺孔

网友:
水泥机里面也用这种螺杆,建议用旋风铣加工,方便快捷

网友:
曲轴的加工方法,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