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产品怎么加工

楼主(2011-07-02):
高手帮我看看这个钣金产品怎么加工,要求孔的位置度为0.1,外形尺寸1330*1258*640mm,材料厚度2mm

网友:
线切割了

网友:
位置度为0.1,有点悬,应该说很难

网友:
看不大清楚.....钣金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朋友说说具体怎么呀?我现在是没有好的方法,做起来孔都不准。

网友(点评):
这不是一个法兰然后焊在方管上吗。用冲床冲。

网友(点评):
这个很冷....

网友:
是不是因为孔离边线太近,所以很难保证位置度?

网友(点评):
不是,钣金件打孔一般打不准的,0.1很难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采用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我觉得应该是要采用分片焊接的方法,焊接时以孔来定位,通过工装来保证孔的位置精度。

网友:
钣金件会变形的,你在哪个位置测量孔的位置度?孔的对位问题可以通过开长孔来解决,要求位置度会被工人笑死。

网友:
    要求孔的位置度为0.1,从加工技术角度必须在最后用工装定位钻孔。

楼主:
我现在的工艺是分成4片,先冲孔再成形,最后把4片焊接起来,可这样根本把孔的位置搞不准。焊接的时候工人经常说孔对不上。求那个高手帮我想个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从工艺上讲,应该最后钻孔比较容易控制精度

网友:
先成形,后打孔。

网友:
这么大的东西,而且是薄板,位置度0.1肯定很难保证。楼主还得搞清楚这个钻孔的法兰是和什么东西装配的,有没有必要要求这么高精度。这种东西有很多时候为了保证装配都是进行配钻的。

网友:
当然,如果必须要保证精度的话,首先要将工件焊接完成后(最好做一下时效消应力处理),划线,必须要做一个钻模钻孔。相信基本能达到要求。

网友:
1米多长2mm的板,像你这样的结构要保证0.1的位置度,很难了。就算你用工装套孔焊接了,就算你整形什么的多做好了,你在涂装,运输什么的过程中也要变形的。像你这么大的尺寸的箱子,可能就那手推推怕0.1的位置度就不能保证了吧!我想这个应该跟设计的交涉一下了!
期待高手的来临!

网友:
    必须在最后用工装定位钻孔,先冲孔再成形达不到位置度0.1的要求。

楼主:
今天给设计方交涉了,允许我位置度0.5,可这个0.5我也不知道怎么来控制才能达到,做冲孔模一次下来成本又太高,单个冲又不能保证精度,兄弟们,期待你们的办法哟......

网友:
这个就是白痴设计。。。。0.5的误差也是很难保证的,因为你整个工件的强度就不够,工件随便碰碰,就不止变形0.5.

网友:
这些设计都是那些大厂的白痴工程师设计的,以为钣金是机加工件,想要达到这个公差,你需要花这个工件成本的1000倍给它做个夹具,而且要每个都配个夹具,交货的时候连夹具一起带着交。
一般这么给图纸的就2种可能,第一个是,这个设计人根本不懂钣金。第2个可能就是难为你,想让你上点实在的东西。

网友:
现在很多工程师都是这么设计的,都是理想化状态,把钣金件当成机加工件来设计,0.1的公差要求随处可见,都不考虑用什么工艺来达到这个要求。只知道要求高一点,再高一点,实际是不是需要这么高的要求他们才不管,平面度,垂直度要求也是,薄薄的一张板,稍稍碰一下就超差,不合格了。
哎,钣金件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必须在最后用工装定位钻孔,先冲孔再成形达不到位置度0.5的要求。

网友:
0.1的精度,先焊接,再打孔.一般用7楼的方法,用工装定位焊接,但精度也不能保证在0.1.

网友:
0.5mm也很难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工艺是分成4片,先冲孔再成形,最后把4片焊接起来,可这样根本把孔的位置搞不准。焊接的时候工人经 ...

不需要分成4片  2片就行 4片有4条焊道变形大,你这个位置度要求得有点不合乎实际,如果是和什么东西安装在一起可以考虑改成长圆孔

楼主:
长圆孔是不可能的,法兰就算改成长圆孔也没有用。两半不好成呀?我也考虑过这个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钢板焊接前编号,标注方向..
我估计由于焊接变形,很难达到0.1的位置度要求.

网友:
如果单纯的要求0.1位置度,只有先成型构件(可以一次折弯完成,焊接上下面8个角及一道竖焊缝),再加工孔.

楼主:
楼上的兄弟这个办法也好象不行,这么大的东西怎么一次成型呀?我看我们公司的折弯机肯定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焊接采用定位销定位,不过这么大的产品,0.1有点悬

网友:
这估计就是一般的防碰保护盖子等
孔的位置度不应该要求的

网友:
分成4片做没有错,关键是在焊接时需要做一个焊接定位模,以两边的孔距做定位,还有那4个零件的孔位做出来要很准,一般数控冲床做出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分四片焊接,下料,冲孔,成型,焊接

网友:
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达到这个精度,即使你加工达到了,也没有这样的测量工具

网友(2011-08-02):
孔就不用沖了,焊完以後直接配吧

网友:
孔精度0.1,太高了。。。

网友:
对,可以考虑分件焊接,下面制作个工装

网友:
如果工艺允许,可以把开孔位置改为工艺缺口,上面再焊接一块一次加工成型的法兰。

网友:
先分两片焊接,然后上普瑞玛的三维激光切割,不过割的时候定位要定好,割出来就没问题。

网友:
钣金件会变形的。。。

网友:
所有的孔包括下料都用激光~~~焊接接口的地方做工艺的时候加几个榫接头........那样就可以最大程度保证了~

网友:
我觉得,都很难。为什么要求孔的位置精度那么高?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东西加工的话,只有用治具加工了啊,然后再切割

网友:
钣金件的精度一般只能做到0。5左右 ,不知道楼主哪个孔是装什么的,可以考虑把空稍微加工大点,即使有点误差也不会发生装配问题

网友:
这个鸭梨好大哈,用模具做吧。

网友:
激光下料~~~数控折边~~~再做一个焊接模具,这样也不行???

网友(2011-09-01):
0.5也难做到啊。为什么不能用长孔呢,影响外观还是密封性要求/

网友:
分上中下三块,上下法兰可以数控下料中间的折弯,在焊

网友:
step1  折8个小短边
step2  这对角线的长边
step3  折开缝对面的长边 【装对称双耳刀,镂空中间部分避开材料】

网友:
h焊接完后,在上立式加工中心钻孔

网友:
焊接完后,再上立式加工中心钻孔

网友:
上下边框整体激光切割,这样就保证孔距了。材料选用率问题:在排版时和其它产品采用套材排版就解决了。缺点:焊量大,如果要求满焊不漏水那焊量就更大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分4片,焊接后再配打孔

网友:
做一个工装来保证

网友:
设计和工艺都要修改!

网友:
外形分四片焊接,所有的孔最后加工,至于孔的精度要看使用要求,如果精度一定要0.1的话那就 得使用工装加工!成本稍高!

网友:
先数控冲,再折弯,焊接

网友:
如果先成形,再焊接,最后加工孔

网友(2011-10-10):
孔的位置度要求这高能先加工好了再焊接?……

网友:
焊接的话,很难保证不变形啊,前面有人说得对,考虑长条孔

网友:
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先说说我的意见:
1.如果是和别的东西装配使用,建议配做孔,这样的话可以保证相对位置关系;
2.如果刻意选择单做,那就找合适的数控机床进行加工,一般钻床可能很难在那么大的产品上保证0.1的精度;
3.那么大的数控机床可能很难找,那就开套专用冲孔模具,虽然浪费,可能也能达到你的要求,就是选择冲床你可能要费力了;
4.建议楼主放弃这单生意,太不划算了,可能利润也很高,但是伤神呀。

网友:
用激光 切割 然后再折弯

网友:
根据不同的要求可以有不同的工艺哦,你关键的尺寸是哪些?是上面的小孔还是旁边的打孔!还有是什么材料?

网友(2011-11-19):
焊好后在加工孔,这是必须的。

网友:
如果此产品量大的话,做冲孔模具,焊接时做焊胎

网友:
这个 规格 的钣金件  要求 位置精度0.1    做 钣金8年的 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就是不准和变形,线切割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吗

网友A:
可以先焊接起来已后,再进行孔的加工啊,把工艺换一下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焊接起来已后,再进行孔的加工啊,把工艺换一下是否可以

用拼焊的方法,本身就造成基准本身的精度就不准。最可行的是全数控加工(包括折弯),最后只有一道接缝。这样在孔需要配合的面上尺寸才能保证。(焊接必须用亚弧焊并要控制焊接质量)。

网友:
焊接时以孔来定位,通过工装来保证孔的位置精度。

网友:
你这个需要焊接,一次成形不可能。

网友:
可以四片焊起来后加工孔呀

网友:
先SW画图展开,然后激光切割,再数控折弯,OK

网友:
精度这么高,孔位是干啥用啊?

网友:
确实,设计这一个零件的工程不合格,依钣金行业来说,他应要懂得国标的公差等级,来设计相对应的零件,而现在这个过于500MM间距的钣金件,居然的0.1的公差。

网友:
那去激光切割吧!可以保证0.05以内!不过那那箱子好像要拼了!!不能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