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50,请教

楼主(2011-07-02):
看到一张图纸 粗糙度上边标的是50
跟3.2 1.6 是怎么换算的?
是什么新标准么?

网友:
是不是你眼花了。未见过哦,期待。

楼主:
这个真不是眼花了…

网友:
飘过,没见过! 共同探讨!

网友:
不知道具体的标注,一般来说50和3.2,6.3是一个评价体系里的,只不过数值更大而已,随便的常见加工手段都可以达到。

网友(点评):
就是常见到的到三角 长尾巴的粗糙度符号。平常写3.2的地方写的是50

网友:
哦粗糙度50该是有的,刚翻了一下国标1983--02--22(1985-01-01实施的)还有Rz200的,失礼了。

网友(点评):
没啥失礼的。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粗糙度有几个啊,不知是哪个

网友:
这个很少见到呀
共同探讨!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Rz50
Ra的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看了一下,Ra50是正常的,只是用的比较少而已。

网友A:
回复 网友A:

123

网友(点评):
日本人是按rz 算 gb 是按Ra 算 对吧

网友(点评):
我想说的是Ra50是正常的,至于日本使用rz还是ra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肯定是50了,只不过比3.2大得了!!!

网友:
像这样的粗糙度机加工随便就可以达到,没有积屑瘤就行

楼主(2011-12-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耶稣爱子 的帖子 123

谢谢资料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