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械如何实现的补充问题?

楼主(2011-07-02):
这是一个传动机构,这个机构目前的难点问题是如何保证下面的圆形盘在上面的锥齿轮高速运转时这个圆形盘能保持不振动

介绍一下他的运动情况,动力从左边的皮带轮处输入,经过带有万向节的传动轴,进入两个锥齿轮组成的变速箱,(为了看起来方便两个锥齿轮的固定箱没有画,但这个固定箱也就是装有两个锥齿轮的变速箱是安装在这个圆形盘C上的),圆形盘C下是工作部分,圆形盘C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保证里面的工作区与外界隔开,二是让这个工作区能上下移动,这个移动没有必要保证是直上直下的,只要求相对于上面的那个红色固定部分上下移动就可以了,

具体要求  设计一个机构A,保证圆形盘C在上下移动的某一高度停止(这个可通过一个简单的提升装置B可实现,),保证这个圆形盘C的工作件在高速运转时这个圆保持较好的稳定状态,,,即设计一个机构与上面的红色固定件相连,,,,当提升装置B上下移动圆形盘C时,A可以随动,当B在某一位置不动之后,这个机构A能固定好圆形盘C保证C盘内的工件的转动不会让C产生大的震动,

   条件,输入端的转速约为1000-1500转,两个万向节(两节之间距离约为500-600)进入变速箱后,一个大端锥齿轮一个小锥齿轮,将转速变为约2000-3000转左右,轴的直径约为50    锥齿轮的目地是为了变换方向的如果有好的方法也可改进

同时为了保证成本,设计的机械A的成本要在200-500之间

这个C工件的上下移动已经实现,现在要做的是保证C盘在转动时保持平稳

不知道这么解释大家明白了没有

另因今天早上发的贴,要上班,,,当时的图没有细写现在重点画了一下,,,谢谢今天关心的同事,谢谢了

这只是初步的设计情况,最终的目的是保让C盘内的工件能上下移动,保证C盘的平稳(里面的工件转速要保证它转动平稳,保证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变速箱和机构A的简图

网友:
把圆盘与你的锥齿轮的固定箱做成一体的加导轨参考"加工中心Z轴移动"

你说的太模糊想找答案还怕泄密!!!!

网友:
类似圆锥机锥齿运动,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大概的示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怕,机械还有什么秘密吗,可能我没有说明白,机构的提升,已经找到了,但提升之后要保证下面圆盘在高速转时平稳,要加一个保证装置,保证圆盘转动平稳,,,,圆盘内转动惯量较大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老鹰和o905928651谢谢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了回来告诉大家,值得赞赏!可否具体告诉大家如和解决的。给你加分!

楼主:
我自己先说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说明白,不明白的地方大家提问,

这个问题的难点是5楼图示的导轨地方的设置,,,

往复驱动机构B采用机械式的,用B自带的两个带刚性杆连在C上面,彩用轴承式的连接,这两个刚性杆就本身就能起到一定的固定作用,在这两个连杆的对面设置两个导向连杆,这两个连杆采用伸缩式的,或者是带有小轮的导轨,这种结构类似天车,或加工中心的Z轴的结构,

网友:
还是没太看懂,但是我我想怎么设计考虑到机构刚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的详细点吗,如果机械是刚性的,这很容易实现,现实是刚性的东西很少

网友(2011-09-05):
可以参考汽车用差速器结构,输入部分做两个锥齿轮,保证不出现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