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三维图,如何用CAD将其投影?

楼主(2011-07-02):
已经用cad画出弯管的三维图了,想把三维转为二维三视图的时候把我难住了,以前还没遇见过这种问题,求达人指教!!估计可能要用到MDT,最好能说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
三维转二维不难,只是要说清楚需要花点儿时间。

楼主:
只要告诉我用什么菜单就行了。。。

网友:
将三维图分四个视口,然后在将每个视口用不同的视图表示出来,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这个只是我个人推测,并无实际操作经验!

网友(2011-08-13):
可以用三维图画    再转用而画图的可以用UG

网友(2011-11-30):
用平面摄影flatshot、

网友:
用flatshot命令啊!!!!

网友(2012-01-15):
用建模下的“截面”命令,从不同视图方向生成二维图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将CAD实体图输出为*.Sat类文件,再去用SW打开,将其转化为2维图就OK

网友:
我也一直 困惑这问题 学习一下: V3 g2 l: ]&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