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冲床的一套调模螺杆副,如何加工?

楼主(2011-07-02):
最近经常看到很多同行发出一系列经济数控车床上的巨作,有圆弧上车螺纹的,端面上车五角星的等等,让在下佩服不已。
下面我请各位高手帮忙讨论一个加工上的问题,如下:

产品是高速冲床的一套调模螺杆副(简图在附件中),材质为40Cr,调质处理HRC28-32度。
技术要求:本件螺杆与螺母要求Tr80x6梯牙基本上实现无间隙配合。其轴向间隙应控制在0.01MM范围内,不得超过0.02MM。(检测方式为:清洗干净两螺纹表面后再旋入,将百分表或千分表固定在螺杆A点外圆上,指针与螺母任意一端面接触,沿轴向轻轻敲打另一端面,指针跳动在0.02MM范围内)
                把螺母旋入螺杆的Tr80X6梯形螺纹,检测基准为A点的外径上(将百分表或千分表固定在A点面上),旋转螺母,检查螺母B的位置直径的径向跳动必须在0.02MM范围内,两端面的不平行度,不垂直度必须控制在0.02MM范围内。

请问如何加工?

网友:
这个做出形状很简单,但是做出了达到这个要求很难!中径和牙厚度要保证好!

网友:
别人是编程技巧问题,你的是加工精度问题,等高人,得等高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坐等高人!!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产品是我在做,已经做比较长的时间了
发出来的目的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艺

网友:
请教下目前你是怎么做的?成型刀还是左右借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时也解释不清楚,明天22点以前讲一下
睡觉了,晚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晚安!!明天等你的经典加工方案!!

网友:
说下个人的看法:1首先车牙时必须左右借刀,因为螺距太大了不可能直进法车
                            2先车螺母再车螺杆,螺杆车完退回顶针旋入螺母车螺母外圆
                            3螺杆调质前粗车,牙深可以到尺寸,调质后校直工件精车大经,中经到尺寸。这时还要注意和螺母多试配
总之这个东东不好搞,单件的话费点时间能搞出来。

网友(点评):
這位朋友,你說得基本和我目前方法一樣

网友:
上立加铣螺纹,编四轴联动的程序。有螺纹磨更好,控制的精度没问题。螺母可以配做。还有旋风铣,不知退刀槽有多宽。

网友:
看来加工确实有点难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师 请问下如果换成是60°的牙型,牙顶和牙底不限公差,锁牙配合要求和您所述一样,会更容易达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它产品有60度三角牙的,因为这套螺杆在工作中所承受的载荷较大,所以就采用梯形螺纹

网友:
题外话,您这个图在受力上的设计俺觉得有些怪,Tr80x6 配那么小的轴孔,且轴孔厚度也偏小。
请问老师,客户给的图,比例和您这图是接近的吗?

网友:
工艺问题。
单件小批量就用配作,多费点时间。
大批量要使用重复定位精度<0.005的机床,Tr80x6 的内外螺纹配精加工刀(减小刀具磨损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这P6的螺距不是很大,但是这样高精度要求的也必须左右借刀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原图尺寸跟这不一样,螺杆有700MM多长,而螺母最大处直径是155,但是螺纹尺寸和各项要求没变,

网友:
如批量加工,螺母粗车后用螺母丝锥攻牙,螺杆粗车后上螺纹麿配磨螺母,精度可以保证,工艺也不难,关键工时不多,成本低。

网友(点评):
请问Tr80x6梯牙丝锥在哪儿买?要定做吗?精度可以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