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焊接,请教

楼主(2011-07-03):
请教各位大侠,
直径2.7的孔,深4.5,要求用塑料焊接将其堵上,焊接后可承受1.5MPa气压,无泄漏,材料为PBT+30%玻纤,请问用什么办法可是实现?

网友:
孔内壁拉毛(是否预热看情况),母材熔化填充。

楼主:
楼上说的是不是超声波焊接?

网友:
可以用热风机试试,但是焊之前需要先扩孔,2.7的孔太小了

网友(2012-05-28):
用超声波焊机,我们做超声波

楼主:
用超声波焊接,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