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RO/E绘图转CAD,都要乘以25.4才能得到实际大小的图形...

楼主(2011-07-03):
每次从PRO/E绘图转CAD图出来都要乘以25.4才能得到实际大小的图形,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对吧  你自己不选模板 不选缩放比例的?
好像是它的线型比例是25.4的!

网友:
你用的是英制单位~~~

网友:
在工具--选项里把英制单位修改为公制单位,这样你的proe转出来的图纸都是1:1的了 不用再缩放比例了

网友:
不对吧  你自己不选模板 不选缩放比例的就是1:1啊

楼主:
我每次建模前选的模板都是公制的,3D里的尺寸都是mm为单位的,可是就是转图的时候每次转出来的图形都很小,乘以25.4才是mm的单位,现在公司里都是这样操作,觉得很麻烦,不知道工具里的哪个选项?我用的是野火2、3版的

网友:
看这个数字25.4就知道单位没有设置好。

网友:
同样的问题!能否有指教!

网友:
1,模板用公制。2,dtl绘图选项里面的单位也设为公制。3,config里面设置转出1:1图纸。

网友:
同上,也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文件——————属性————————绘图选项————————将英制改成公制

网友:
给你一个标准配置文件  把该文件夹放在你的proe的启动目录位置。

网友:
这个数字25.4就知道单位没有设置好。

网友:
如果模版没改的话在设置里面可以改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装个5.0的,现在5.0在工程图界面左下角有个比例选项,双击它将其改为比例为1,转为CAD后就是1:1了!

网友:
每次从PRO/E绘图转CAD图出来都要乘以25.4才能得到实际大小的图形,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我也有同感啊

网友:
不知道讨论了这么久 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如果还没有解决的在讨论啊

楼主:
12楼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每次转图都要去设置,因为这几天出差,还没有试其他大侠的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配置文件修改下,这个百度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