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流伺服电机工作原理

楼主(2011-07-03):
知道的大侠给讲讲,谢谢了

网友:
伺服电机主要靠脉冲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接收到1个脉冲,就会旋转1个脉冲对应的角度,从而实现位移,因为,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所以伺服电机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和伺服电机接受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或者叫闭环,如此一来,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
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 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

楼主:
谢版主
再请教了;电机的三项电源(U/V/W)是由驱动器提供,比如说电源是380伏的,假设如果只给电机一个脉冲信号,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驱动器瞬间给电机一个380伏的电压让电机位移一次?如果电机线序错了是否反转?

网友:
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伺服电机。如果电机与驱动器的连接线序接错,多数交流伺服电机不会旋转的,必须通过修改电机的零位参数才能工作。建议楼主多学习一下相关的基础知识吧。

网友(2011-08-08):
伺服电机相序不能接错的,不像普通电机或步进电机,因为伺服电机带编码器,闭环控制,也就是说相序错了,电机转的方向不对,编码器会反馈回伺服驱动器,这样伺服驱动器会报位置超差,也就是电机实际位置和控制要求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并且这样理解也是错误的假设如果只给电机一个脉冲信号,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驱动器瞬间给电机一个380伏的电压让电机位移一次
伺服控制器不监测电压,只监测电流,并且电流也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不像步进是恒电流控制,伺服是先从小电流给,同时监测编码器是不是到达指定位置,如果没有就加大电流,直到到达指定位置,所以伺服系统负载轻重直接和发热挂钩,不像步进,步进发热基本上不受负载影响

网友: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交流伺服电机,常常采用三相交流永磁结构,初级多为硅钢叠片铁心和绕制于其中的三相绕组,次级也多有硅钢叠片铁心以及或标贴于其上或内插于其中的永磁体。驱动多采用基于电压型逆变功率回路的SVPWM方法,多采用矢量控制,以保证初级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始终与次级转子永磁体形成的磁场正交,从而获得最佳出力状态。

        交流伺服电机有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永磁无刷伺服电机、交流异步伺服电机等。而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永磁无刷伺服电机的转子由永磁体构成,所不同之处是它们的供电方式,前者为正弦波,后者为方波。交流异步伺服电机和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没有太大的区别,变频器常和交流异步电机配合使用, 伺服电机带有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