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100软件安装体会

楼主(2011-07-03):
俺终于安装好了AP100v3.4版本。试一试还可以,今天拿出来与各位分享,望你也成功。
1. 软件资料收集
1.1 查找并下载一个比较完善的ap100版本(一般都告诉你不带破解补丁的,没有关系,只要完整就好)

1.2 查找并下载几个ap100的破解补丁备用(不知道那一个有效啊!也是成功安装的基础。)

1.3 查找并下载几个安装说明(成功的关键)

1.4 解压文件备用(记得有一个破解补丁是要在安装后解压到安装包的,照做即可)

2. 操作系统准备
2.1 删除以前未成功安装的痕迹。未安装过的,可以直接安装,但最好重新安装系统
2.2 更改计算机名称: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eware\Microsoft\WindowNT\CurentVersion中,将RegisteredOrganization和RegisteredOwner都改为AP100。
计算机名:右键点击“我的电脑“,从”属性\计算机名\更改“中改为“ap100”。也可以不改。
2.3 在窗口的菜单中将"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高级设置"的“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取消
2.4 备份系统盘中“window\system32”的“Atl.dll”文件到一个安全的目录中
2.5 创建用户账户:AP100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从”属性\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中创建“ap100”用户。
      这样电脑就有“管理员”与“ap100”用户了。
    (下载的软件安装时,会自动为你创建大量的用户群的,自己要会删除用户啊!我已经教会你了)
(建议重启电脑)

3. 程序安装(手工安装,不要用自动安装啊!自己找文件夹)
3.1 AdobeReader\setup.exe (也可以不安装)
3.4 安装光盘\\Msde2kSp\_install_MSDE2000SP4.bat (有的是SP3,没关系)
3.5 将“Atl.dll”文件拷贝放回“window\system32”中
3.6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Network DDE DSDM ”为“自动,启动”
重新启动电脑
3.7 安装AP100(按照安装说明执行,安装第二个AP100 Server)
3.8重启电脑后,双击AP100 的安装驱动器中的文件 \Asis1v11\Bin\SddIoNdde.exe。多点几次(看不到反应,没关系)
3.9在“网上邻居/属性/本地连接属性/配置/高级/Network Address”添加值。下载的破解文件中有该值,但要技术呀!也就是更改计算机的MAC地址。
3.10执行安装AP100驱动器中的文件 \Asis1v11\Bin\SddIoNdde.exe。重新启动计算机。

4. AP100许可认证
4.1 以用户“ap100”身份登陆,关闭AP100的正常开启窗口。“开始\ap100\许可证管理\状态检查”检查许可证状态
使用下载的破解文件覆盖安装目录中的文件,直接拷贝到“DATA”文件夹中,将原文件和文件夹覆盖。反复试验,将状态栏中的错误减少。通过“Erroe Check”来保证“Machine”“Licensse”。不一致要改一致啊(前面告诉你如何改了)。
4.2 在 \Asis1v11\bin\tool\寻找"recovery"、"regmodify"等工具,是修改项目生效,再“refresh”,继续监控,直至“Condition”栏目下均为正常。
4.3 开始许可证注册:“开始\ap100\许可证管理\注册”先生成“HostKey”,再选择“软盘注册”,寻找破解文件夹中的“License”文件,不行的话再换别的。望你注册成功!

网友(2012-01-07):
楼主能不能发下破解文件啊

网友:
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
有W7的AP100吗?谢谢了!

网友:
LZ是什么版本系统,有W7的AP100吗?

网友(2012-02-28):
WIN7能装吗?谢谢了,期待回答

楼主:
AP100 V3.4适合XP系统,或则以前的系统。破解文件在网上到处都是。不过目前只见过三个版本,许可证均有效,其中一个是测试版的。

楼主:
要求将计算机MAC地址改为“00005D5E5815”的破解许可证,如果配置适当,则有激光、冲床、复合机床的编程能力。

另外,用破解许可证覆盖原文件,有时会出现格式不对的体现,需要你重现打开 C:\Asis1v11\Bin\Tool文件夹,双击ApEnvNew.exe文件,进行环境配置。然后再测试许可证的状态。

网友(2012-06-16):
LZ 你好;
  按你说的方法,在装\\CamDB\Install.exe时,出现:failed to start up

installation process. 请问有办法吗?

网友:
LZ 你好;
 你上面说的"解压文件备用(记得有一个破解补丁是要在安装后解压到安装包的,照做即可)"
能给发一个吗?

网友(2012-08-12):
你好楼主   怎么我的安装完了之后  启动AP100的时候老是  出现一个对话框说 无效许可  我要怎么弄啊  才可以啊  帮帮我啊  谢谢您

网友(2016-04-17):
有您这种热心人士估计成功安装的概率会很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