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细深孔加工

楼主(2011-07-03):
今有一缸体机加工, 其中一个孔的加工   Φ0.8 *21.5

材质是  不锈钢 304

不知各位有没有好办法?       谢了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要是通孔可以考虑用穿孔机或激光打孔,如果是盲孔,可以考虑用雕刻机进行加工!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是盲孔, 不知楼上有没有雕刻机加工类似深度的经验。
另外,产品的批量是很大的。

网友:
貌是有点难度啊!
学习来的!

网友:
这么小,只能穿孔机干了。

网友:
貌似很困难!学习一下。

网友:
相当困难,学习中,高手回答。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难,穿孔机吧,钻是很难的了,太小太深,而且是不锈钢304

网友:
这么小,只能穿孔机干了

网友:
现在的哥们问题老不传图纸,谁知道你的孔是什么要求?穿孔机加工也是有局限性的,比如位置不是太准、粗糙度差、上大下小等。兄弟,来图看吧!

网友:
难以想想这样的加工。等待高手!

网友(2011-09-01):
有点难度,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貌似有点难度,但像这种批量性的应该有专用的打孔机,根据要求才能决定怎样区做效率更高

网友:
图纸是硬道理,字数又不够

网友:
应该穿孔机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
可以用机加工的方法,通孔的话也可以考虑离线铸造,具体情况还的看现有设备和图纸,有可能有好的加工方法,没有设备的话只能考虑外协或者其他方法了

网友:
使用穿孔机,长径比为1比参佰。

网友:
很是学习了一下。大家的经验都好。

网友:
深孔钻适合大批量生产,这么小的麻花钻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一次性加工,枪钻肯定可以。

网友:
答案等待中……情况了解中……知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