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件,有明显震纹,请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1-07-03):
加工铝件,有明显震纹,请求解决方案。
台中精机  S3500 F1200
台阶孔深 68,直径20
附图

网友:
因为加工铝易切削,建议楼主 最好是用一枚刃 转速高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刀子不快  是刮出来的 所以又震文了    刀子快点切削量少点   自己慢慢试试 就好了

网友:
台中精机   台湾的那台小加工中心 吧

网友:
这个还用加工中心吗     数控车做不了吗

网友:
孔深快到位时用低速试试

网友(点评):
和我思路一样,楼主的转速太高了,如果你想保持现在的速度,建议你把最大台阶处的刀刃后角磨小点。

网友:
换一枚刃的新刀、高转速、低切削量、

网友:
我也长期做铝件,有次有个400左右深孔的台阶倒角,成型刀直接下去总是发振,后来手工磨小刀具后角,降低转速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用两刃的成刀,切削少些,转速快点儿0 |. ]6 T, ]2 P( y) m

网友:
个人认为由于铝较软。切削时用普通刀具容易扎刀。所以要尽可能减小刀具的后角。以防止扎刀。

网友:
说的都好像有道理,就是不知道谁对,真正的原因出在哪

网友:
选用两刃的刀,减小后角。留点余量,然后转速降低点在补一刀应该会比较好!四刃口的震刀比两刃要严重

网友:
应该是装夹刚性问题,看看振动不多大,要是专家刚性不好可以降低进给

网友:
楼主转速有点高啊

网友:
有说加转速的,有说减转速的,哪个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是成型刀吧,我们也用这个,你可以把量留小一点,用煤油没问题,我们这加工这铝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