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打得开 预览打印出来一片黑 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07-03):
帮朋友问的 他有一张cad图 打得开 但是预览和打印出来就是一片黑   图纸模板用的是别人的 为什么 怎么解决? 急

网友:
没遇见过这问题。高手来回答吧!学习了。

网友:
可能是图层设置的问题吧,是不是所在图层被设置成禁止打印了,打开图层特性管理器看看。
不行再看看是不是打印样式表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是在模型里打印的还是在布局里打印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不妨另建新图,用复制和黏贴命令把图形和文字转移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层和打印设置都没问题   其他类似的图纸都能打印出来 就一张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模型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天过去试试 估计这办法行 谢谢大师

网友:
层被设置成禁止打印了,打开图层特性管理器试一试,或者干脆吧图面拷贝到新建文档里就可以了

网友:
恩,学习了,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