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普通车床改成这样加工胶辊,困难么?

楼主(2011-07-03):
要后面的磨头,磨头我自己有,我是说要加工这种大导程螺旋槽,如何把车床改成大导程,如何做多头,感谢大家!不知道把普通车床改成这样加工胶辊,困难不?请问谁有这样的零件卖,或者改造方法!感谢,本人的是6250B,南方车床,不是

网友:
想法很好。如果你的车床加工不了这么大的导程,可以通过改变走刀箱挂轮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改挂轮或者丝杆?应该可以吧

楼主:
我见过改过的,但技术的东西看不懂,他是利用走车螺纹丝杆来走刀,丝杆与主轴箱脱开了,齿轮拆了,在后面加了一个齿轮,用一个电机带一个减速机来带动丝杆,来控制走刀,但如何精确做多头,就不太清楚了,看不太明白,网上有种分头器,问过了,要1000元一个,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

网友:
我有个提议 就是不用车床改,现在有许多二手外圆磨床 就能加工这些东西,比如M8240、8260,8325 等 有个弊端就是 这些设备也需要改 ,不过要简单

网友:
加工大导程需要另外加配齿轮,车床上安装很方便,但是计算加工齿轮,要做好;加工多头螺旋线需要分度头,普通车床可能不是很好装,但是也不是不能做,比如把转盘装到花盘上也是可行的。

网友:
改成数控的,用伺服电机驱动,再齿轮减速,主轴上加装编码器。估计你多少导程都不成问题吧。慢走刀,搬角度,cnc的加工多头螺纹是现成指令。

不过我也没有改过。

楼主:
呵呵,不错,改成数控得了,不过成本太高了,呵呵

网友:
加大导程后挂轮能承受的了吗,转速够低吗、我的6140也想改但最低速为30/分,加大8倍机子可能受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6250,最低是9转,还没有改呢,没找到方法

楼主:
机子我觉得是可以承受的,因为你手摇的时候,速度也非常快,我觉得不是问题,

网友:
图上的胶款导程是多少啊!9转/分应该是太高了会打坏走刀此,以前一家用车床铣注塑机螺杠的店,但他白天用大棚布挡住没发看,听说是在挂轮处带动车床的。有没有无私的大侠啊!!!!!!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是啊,这个我以前在别人厂看过,就是看不懂,螺杆带动,跟车牙一样,他是在后面加了链轮带动

网友(2012-03-27):
可参考旋风铣螺纹的分度装置改制,导程不够换挂轮,速度太快加变频。

网友:
车床上加减速机,减速机跟卡盘连接,工件夹在减速机上,就可以了,刀要装斜,跟螺旋面垂直

网友:
改变挂轮,应该可以,分头呀igaibushi问题

网友:
改走刀箱挂轮,就可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