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箱放空,请教

楼主(2011-07-03):
请问,已知一箱油的容积,从已知截面积的孔中放出,求需要多长时间可放完。
如何计算啊?
讲讲思路。
细节不必考虑,大概时间即可。
谢谢。

网友:
数学基础没打好 ,帮顶 ,好像学过怎么放水 呵呵

网友:
薄壁小孔的公式还记得的吧。
流量与压力平方根相关,压力与液位相关,对时间积分。

网友:
从你说的情况可知:我们放油孔的截面积(管径)已知,那我们可以测定流速,这样流量这可知了,流量知道,那再根据油箱的盛油量,就可估算需时间了。

网友(点评):
就是实验可知啦。现在设计阶段没有条件测试啊。

网友:
你说你在设计阶段,那就可设定一个流速呀,一般情况下,可以取油液在管道内的流速为2~5m/s,流速u(m/s)与管子内径D(m)、流量V(m^3/s)的关系为:D=(4V/πu)^1/2,     注意:流速与管内的压差有关。

网友:
流体在水平圆管中作层流运动时,其体积流量Q与管子两端的压强差Δp,管的半径r,长度L,以及流体的粘滞系数η有以下关系:
  Q=π×r^4×Δp/(8ηL)

网友:
第一次接触,好像没咋注意过这个问题,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粗的口,不应该是薄壁小孔吧。

网友:
大学液压课上好像学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又不是实际应用计算,没那么无聊。
肯定是课本上的题目,题目又不会给出油箱壁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