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下安装inventor2011 结果提示创建文件夹错误 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1-07-03):
情况如图片所示   其他的都是按默认的设置的   只是把C盘改成了D盘     还有也有在管理员权限下运行安装  也有选择兼容的SP3     可是还是发生了上面一张图的错误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求助

网友:
WIN7和vista系统安装inventor 2011 时,要先关闭UAC。
   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操作中心-用户帐户控制设置-级别为从不通知

网友:
我那天也装了,有问题,win7下边装上了INVENTOR,我的CAXA就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高手        刚试过   还是不行哎    还是同样的错误    还会是啥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认下这几个方面
1.硬盘格式为NTFS!õ
2.硬盘空间剩余超过10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高人   已确认了   应该不是这方面问题    我之前已经成功安装了2010的了     不过因为打不开2011的文件   所以就卸载了 (卸载的不顺利   估计有残留)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