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收热处理设备-回火炉,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1-07-03):
马上要去验收回火炉
请大家说说在验收回火炉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有哪些问题

网友:
第一:查看回火炉的加热元件;第二:查看回火炉的散热装置(上面有电风扇的那种)第三:传送装置。
我也就知道这么多,按着说明书和卖方介绍的看看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够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