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灰铁铸造中的硫和磷?

楼主(2011-07-03):
冲天炉铸造由于焦炭和灰铁含硫和磷过高使部分铸件过硬,请问加入什么材料能降低硫和磷的含量,多谢高手指教

网友:
冲天炉控制成分的手段非常有限,几乎没有办法,你必须首先控制焦炭与生铁的成分,假如因为价格问题,买的是高硫、磷的原材料,短期要控制一下,可以加石灰控制硫,但造成渣量增加,反过来加剧焦炭供给,依然影响硫含量,但对于磷没有什么好的措施,基本只能放任了,但磷对于冷脆的影响非常严重,你产品的磷高了,在低温使用非常危险,

不知道你后期有没有电炉,假如有,还有其它控制手段控制硫、磷,假如只是小冲天炉,基本就这样了,兄弟只能安慰你一下了,哈哈,

楼主:
谢谢大师啦,多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原材料,特别是生铁是关键!有个问题,不大于0.12的P,这个含量高吗?最近听说有标准更改,生铁P含量不大于0.06才合格.

网友(点评):
哈哈,说不上高手,过奖了,磷高了,主要影响使用,一些突发事故都是这么造成的,阿拉对这个特别在意,低温部件,阿拉对这个特别严格,无论谁说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在线哈?可以向你讨教几个问题吗?

网友(点评):
有问题请讲,就怕阿拉不懂?阿拉是个混混,哈哈,你那个共晶问题,已经解答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哪解答的啊?我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