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平行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1-07-03):
图中的几个平行度尺寸怎么测量??用什么传感器??谢谢

网友:
产品图看的不是很全,不过公差还是蛮大的
弄几个塞棒
放到大理石板上用表座在塞棒的两边拖动
就可以拖出平行度多少了

网友:
如果不是很厚的话,可以用百分表,夹在床子上,我们测同心度,垂直度是这么测的

网友:
可以直接测量:在这些孔内穿上标准芯棒,然后测量这些芯棒的平行度;
也可以相对测量:在测量机台上找到零件端面平行,然后测量各孔的垂直度。

网友:
就类似我这个测量连杆的量具就行。每个气动塞规测头都是上下两个截面,每个截面4个气嘴,4个气嘴可确定的圆心,两个截面确认一个孔的轴线,两个这样的气动塞规测头确定两个孔的轴线,这样直接测量孔径,锥度,圆度和平行度,只不过我这个是孔与孔的平行度,你那个是孔和面的平行度,面直接用传感器测量,比孔还方便的

网友:
可以做心轴,穿入孔内,测露出的部分的平行度。

网友A(2011-08-03):
后面那个25的孔,位置度公差给的应该不对,要不然就是相对30的孔的尺寸标注有问题,按这个图加工,估计会超差。

网友:
对基准面的平行度可将工件的基准面直接放在平板上,用表测出孔两端的高度差即孔对基准面的平行度;而后面两孔对B基准的平行度则是个任意向的平行度,需在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进行测量后进行数据处理,才是后两孔对B孔的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25的孔,位置度公差给的应该不对,要不然就是相对30的孔的尺寸标注有问题,按这个图加工,估计会超 ...

尺寸标注没问题的,形位公差本来就应该小于尺寸公差的,就是说在满足尺寸公差的同时还必须满足形位公差的要求,这样才算合格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