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的压力继电器有没有直流24V的?

楼主(2011-07-03):
液压系统中的压力继电器有没有直流24V的?
请教,谢谢!

网友:
24,36都有

网友:
AC24          DC24  都有的啊

网友:
什么意思?压力继电器只是提供点的啊,里面没有线圈的,所以就不分24伏、220伏,还是其他的电压。楼主问的有点让人发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同时帮我谢谢他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压力继电器输出的电信号,有交流的,也有直流的。一般都带指示灯的,但是手册上的都是135V和220V的,不知道有没有24V的。同样谢谢你啊!

网友:
     压力继电器是利用液体的压力来启闭电气触点的液压电气转换元件。当系统压力达到压力继电器的调定值时,发出电信号,使电气元件(如电磁铁、电机、时间继电器、电磁离合器等)动作,使油路卸压、换向,执行元件实现顺序动作,或关闭电动机使系统停止工作,起安全保护作用等。
    压力继电器是电气转换元件,你输入的电信号电压等级是什么,那么输出的电信号电压等级就是什么,只不过与电气触头绝缘有关系。

网友:
学习了,可以翻下一般厂家的压力继电器样本,上边都有工作电压,一般较常用DC24V

网友:
现在还在使用压力继电器,out了吧。
电子产品的压力开关只有管接头大小,价格合理,精度很高。

网友:
你可能说的是压力传感器吧?DC24V有的

网友:
压力继电器直流24V、交流24V都有。

网友:
压力继电器只是一个开关,没有线圈等元件吸的只是机械触点,接通或断开,只有压力传感器才有电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