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种高速冲床调模螺杆副 个人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1-07-03):
  首先感谢各位同行的关注及意见!!
我公司专门为多家高速冲床厂家配套生产调模螺杆及各类高速冲床所需配件。
下面我就讲讲我是怎么加工这套螺杆,以及保证尺寸精度和各项技术指标。
昨天所发的图纸为我所作的简图,今天就把螺杆原图的主要难度部分和技术要求用图片的形式给大家看。
使用设备:沈阳第一机床厂  6150数控车床 前置四工位刀架 主轴带自动齿轮变速装置 配广州数控980TD系统
加工步骤,粗车预留精加工余量,热处理过后精加工
1,螺母加工:夹持螺母小端,车大端外圆及Tr80X6梯形螺纹至尺寸。小端外径和另一端面不车。
2,螺杆加工:在视图中可看到除Tr80X6外梯形螺纹外,在此端还有个Ф36深220的孔,出口处还有一段长35的M40X2.5内螺纹。因此,我们夹持另一端,用中心架支撑,先将Ф36的孔和M40X2.5螺纹一次加工出来。
3,螺杆螺母试配加工:然后用一个一端带中心孔的M40X2.5螺栓,旋入螺杆上的M40X2.5内螺纹,顶尖顶住,顶的时候将螺母也套上,注意将大端朝主轴方向,此时我们更要注意的是,选用顶尖套的外径小于Ф65的尾座,方便将螺母放到顶尖套上,此时可车削各外径及Tr80x6梯形螺纹,粗车完毕后换精车刀片精车至螺纹小径,之后左右赶刀试配,直至螺纹能顺利旋入,且保证无间隙。这时我们就可以将旋在螺杆上的螺母小端外径及小端端面精车至尺寸。

因螺母大端和螺纹是一次装夹完成加工,所以两尺寸垂直度能保证(除非使用的设备实在太差)。螺母小端面和外径是旋在螺杆上加工,与螺杆整体外径一次装夹完成,所以能保证螺母与螺杆外径0.02的同轴度。
以上大略讲了一下,可能不会是很清楚,忘谅解

楼主:
忘记把简图发上去了,抱歉

网友:
牛人。观看张见识了。

网友:
汗,只能说我的思路大致方向是正确的。不如楼主的,毕竟是实践出来的。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要求这么小的间隙是要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速冲床在使用过程中,调节模具工作行程用的,此设备要求上模调节要精确到0.01

网友:
O !你们左右赶刀的时候换挡换刀吗?

楼主:
齿轮换档的机床主轴扭力大,要是变频电机的话肯定带不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