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管焊接,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1-07-03):
在双面埋弧螺旋管焊接中,外焊道不规则,出现了花边,车速1.60,板厚9.6mm,前丝电流1100,电压33,后丝电流360,电压35,前后丝电流电压、角度、偏心距等等都调了,怎么也跳不好,最后去掉了后丝,没有花边了,却出现了弧坑和咬边,也调不好。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教,谢谢!

网友:
现象上看,主要是电弧弧压不很稳定,这个原因很多,有焊机自身的问题,有受到外来干扰的问题,比如附近都电弧炉,产生多次谐波干扰你焊机的工作,
你在就近找一个比较厉害的家伙,专门玩这个的,一步一步排除问题,最后就发现实质问题了,焊机的问题,换焊机,谐波的问题,得在母线上处理了,阿拉要是看到焊缝,也许能判断,现在只能瞎说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