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8个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1-07-04):
大家看看这八个孔怎么加工,8*M10深20mm,八个孔所在 圆直径176mm。
加工条件:摇臂钻,钻削动力头(双轴间距可调),攻丝动力头(单轴),普通钻床。
请大家多多发言,共同学习。

网友:
单次小批量的话,划线,钻螺纹底孔,攻丝。
如果批次多或量大的话,就做一个钻模钻孔,攻丝。

网友:
等高手来解决啊,学习学习

网友:
赞成2楼说的方法。

网友:
二楼说得清楚了。。。。。。。。

楼主:
多谢车刀兄啦!

网友:
支持二楼的做法!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
留个名~~~~~~~~~~~~~~~~~~~~~~~~~~~~~~~2楼说的不错

网友:
划线 钻孔 攻丝

做夹具也可以

网友:
批量很大长期做的话建议做多轴头,再设计一配套零件的夹具,绝对保证各种尺寸达到最佳精度要求

网友:
二楼说的很清楚了,基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摇臂钻也只能那样了··

网友:
批量活就用多轴钻的,多轴之间的距离还可以调整..机床配件市场应该有卖的!比用钻模快,而且精度也很好!

网友:
参考  可以做个简单的工装可旋转的

网友:
支持2楼的兄弟,普通摇臂钻也就那样了。

网友:
量大的话,配一个多孔钻啊。一次打8个啊

网友:
批量大建议做8孔钻,多品种建议做可调式多轴器,这种设备我们经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