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能画自动化气路图吗?

楼主(2011-07-04):
我在网上找了找 找到elpan要么就是电气一起用 用起来也不容易了解 . see  electrical符号库太少.  想问下solidwork能画气路图吗? 也就是把符号调出来用那种.也想问一下!有没有别的软件更好用的来画气路图?介绍下1谢谢了!

网友:
用CAD画吧,可能只是比较慢一点就是了

网友:
液压管路什么的,一般是在二维图中画好原理图,然后在SW中做详细设计,elecworks的工作原理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人家的二维原理图自动关联三维软件,而三维软件里有现成的电器元件模型。
catia的管路设计模块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看来SW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楼主:
呵呵   谢谢了  我在网上找到了autoCAD的气路元件图块 再放入到solidwork中做调用图块  也可以的  不过找到的气路元件图块好少  有的经过自己修改    还想问一下  在哪里能找到更全面的气路元件图块???谢谢了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 对这个方面 也是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 对这个方面 也是新手!

楼上这位哥们,你是用SW 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位哥们,你是用SW 画的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