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摆动液压马达选型

楼主(2011-07-04):
单叶片的摆动液压马达YMD300的额定工作压力为14MPa,额定理论转矩为667牛米,我只需要输出150牛米的转矩,我把工作压力定在4MPa行不行?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等待解答,关注中!

网友:
你应该选排量小一点马达。而不是用降低压力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系统压力没有那么高,压力上不去,只能加大排量。额定工作压力高的话,我的寿命应该更长啊,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搞不懂呀

网友B:
4MPa输出扭矩可以这样估算:667*4/14=190NM;我所了解的螺旋式的摆动马达,一般额定压力是21MPa,其输出扭矩与系统压力是成线性关系的。但如果摆动马达配有平衡阀的话,还要考虑平衡阀的开启压力,一般是7MPa。

网友:
你应该选低压的油马达。如ZM系列的油马达更合适一点。

网友(2015-04-19):
引用 网友B:
4MPa输出扭矩可以这样估算:667*4/14=190NM;我所了解的螺旋式的摆动马达,一般额定压力是21MPa,其输出扭矩 ...

大侠能否解释一下算式中除以14,那个14是代表什么

网友:
问一下楼主,YMD300这种摆动液压马达,它的转速该怎么计算呢,手册上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