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肋的角板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1-07-04):
上图是一个零件的简化图,这个零件用来作为夹具,由于整体的受力较大所以在两侧加了肋板,其中A面是定位面,要求与下底面有较好的垂直度,以及自身较好的平面度和表面光洁度,本来是想磨的,但是如果先焊肋板好像就没办法磨A面,如果先磨A面,焊接又会导致比较大的变形,最终也保证不了形状精度,如果不用焊接用螺钉联接的话,好像刚度又差了一些(不知道这种情况有没有用螺钉联接的),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零件的材料用45钢或304

网友:
加一块肋板弄到反面去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