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型圈沟槽尺寸

楼主(2011-07-04):
现遇日本大金液压阀组,其中叠加阀端面密封所用O型圈AS568-012(NBR,HS90)9.25X1.78,样本图纸上标注其沟槽直径为φ12.32,请教其沟槽深度多少合适?有无此美国标准O型圈的沟槽设计标准,请提供给我参考,先谢过了!

网友:
根据系统压力来确定,压缩量约20~25%,
所以槽的深度大约1.35~1.40mm

网友:
同意楼上,静密封的O型圈压缩量可以考虑25%。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压力6.9Mpa,现用卡尺测量出来沟槽深度1.4-1.5之间,现要出图加工,需要加工尺寸标注,不知他的沟槽直径φ12.32是怎样确定出来的?径向和轴向都有压缩量,根据压缩量具体的计算您是怎样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压力6.9Mpa,现用卡尺测量出来沟槽深度1.4-1.5之间,现要出图加工,需要加工尺寸 ...

叠加阀要加工?先换o型圈看看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要加工一个中间的过渡块,用此规格O型圈,要加工沟槽,求此沟槽深度(代公差),不知是否有此有相关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要加工一个中间的过渡块,用此规格O型圈,要加工沟槽,求此沟槽深度(代公差) ...

可以查机械手册,或者液压手册,都有介绍的。

网友:
手册是设计者得圣经,不看圣经你能得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侠提供的标准,可是现遇到的问题是O型圈AS568-012(NBR,HS90)9.25X1.78,样本图纸上标注其沟槽直径为φ12.32,在此基础上不知如何确定沟槽深度?径向轴向都有压缩。

网友:
这个密封知识不错哦,马上就能用到了,谢谢楼上了~~

网友:
实 际 加 工1.4 到 1.5

网友:
请参考相应的标准O带的设计尺寸!

网友:
一般压缩量约10%,所以槽的深度大约1.5~1.6mm
当然你按国标,绝对不会有问题

网友:
往派克样本上靠,最接近的就可以。

网友(2011-08-18):
9楼很实在,小弟受用了。

网友:
手册是设计者得圣经,不看圣经你能得道

网友:
查一下样本,司达行的样本上有这个型号的,有详细的开槽尺寸。

网友:
再注意下表米娜粗糙度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