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阀组渗漏油问题

楼主(2011-07-04):
       各位搞液压系统的大侠们,小妹有个疑难问题一直不能彻底解决,就是叠加阀组叠加层的渗漏油问题,阀块不敢直接背在机床体上,有一点渗漏油现象将无法收拾,污染环境。影响其密封的因素环节很多,总是不能彻底解决。哪位大侠有好的意见或现有的成功做法请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按讲叠加阀叠加层不应该渗油的,你可以测一下进油口压力,是不是压力超过了密封的最大压力。

网友:
叠加阀叠加层渗油是常见的现象,原因是叠加阀叠加数量过多,安装螺钉强度不高,机械振动较大,系统冲击较大等。所以要从以上方面着手解决。常见的方法是加大密封圈线径和叠加层加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叠加层间的密封圈及其沟槽尺寸的设计选择很重要哦,一般涂得什么胶,什么型号啊?是在叠加装配时就涂在叠加表面上还是装配完成后再涂在缝隙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叠加层间的密封圈及其沟槽尺寸的设计选择很重要哦,一般涂得什么胶,什么型号啊? ...

没听说要涂什么胶的。一般是密封问题。o型圈磨损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叠加层加胶,什么技术,没有听说过,大侠不是臆想吧,把您的技术说来大家见识见识,发扬光大啊

网友:
叠加阀组叠加层的渗漏油问题,一般的情况下,按规定的叠加层叠加不会有问题的,建议楼主试高压后重新拧紧一下安装螺钉,至于其他的工作就不必要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可是目前我们的叠加阀组使用一段时间后总有少许渗油,虽然很微量,但也不能保证每次都百分百的无渗油。这个和叠加层加工面,密封圈,螺钉强度及预紧力还有工作环境的震动冲击都有关系,我就想知道哪位大侠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有较好的方法,或就某个环节有特殊处理。叠加层涂胶的做法我是有听说过的,不知道具体的做法。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了,而且也很难解决,楼主可以试用好点的叠加阀看看!

网友:
不知油路中的压力是多少?
1.看看叠加阀油道口的密封圈是否按标准选定,放密封圈的沉孔(很浅的)端面加工的是否平整光洁。不行的话要修磨。
2.检一下叠加阀上下面的平面度。上下面让工具钳工在平板上研一下,或者配研。
3.安装螺栓选用带级的,拧紧些。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阀,你用力士乐、威格士或者油研的试试但不要用仿的哦,我们210KG以上的用力士乐的,十几年的机器,都不会有渗油的现象。

网友:
是在叠加装配时就涂在叠加表面上的,统称密封胶。密封胶在泵,马达,阀的装配中经常使用,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网友:
1、如果是你们机床振动本身非常大,用谁家的阀都不好使,时间长肯定渗油。还是不要把阀组放到床身上的好。你用了密封胶以后检修也是个麻烦。
2、如果是你用的叠加阀本身质量不过关,换好一些厂家的阀就可以了。也不需要用什么力士乐之类的,用国产大厂的象榆次油研、北京华德的就可以了。或者用台湾件。
3、如果是你们工人操作不规范,安装时整洁度有问题,及时培训整顿可解决问题。螺钉到是不用拧的特别紧,不必要。

楼主:
谢谢大家哦,用的台湾阀和螺钉,可能阀质量不过关,螺钉质量也不行,哎。。。

网友:
一般情况这个只能平时多紧固。

网友:
小妹,你可这样试试:用609密封胶。注意:1、它只是用来起填充密封的,主密封还是O形圈,2、重要的还是在安装时的两阀面清洁度和O形圈选型要适度。3、用609密封胶只 能用在O形圈外,少量,它可补充一下因O形圈选型不当无法填充好沟槽的缺陷。

网友:
常见问题,主要还是加工质量和日常维护原因,首要解决密封问题!

网友:
叠加阀组之间渗漏油很常见,也很麻烦。我们单位是在叠加层面涂平面胶,乐泰515,效果比较好,装配时就要涂好

网友:
叠加阀渗油也要是情况而定的,一般是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一般会尝试用厚一点的O型圈,如10通径的改用16*2.4的O型圈,效果一般情况下还好。
讲个实例,1个P口单向阀,1个双单向节流阀,1个O型中位机能换向阀,三阀叠加,在单向阀和节流阀接触的面渗油怎么弄都不行,后来考虑下,感觉设计有点问题,没必要加个单向阀,还有在换向阀停在中位时在单向阀和换向之间存有高压油,这个是问题的所在,后来把单向阀撤下,就不渗油了。

网友:
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叠加的是10通径节流阀、液控单向、Y型电磁换向阀。品牌是日本油研,固定螺钉用的是12.9级的。是阀块跟单向阀之间渗油,换了O型圈,除了跟O型圈的线径有关系之外 还跟O型圈的材料硬度有关系,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在阀的结合面涂一圈吗?那之后再检修拆分的时候容易吗?再装再涂胶?请大侠指点哦!非常感谢!

网友:
压力是多少?结构是怎样的?选的是什么时候密封?有个结构图最好

网友:
我们这边老外现场组装的时候也都没有涂,但是调试时很少会有渗漏的现象。拧螺钉的时候都上扭矩扳手

网友D:
楼主问题的原因是:1)叠加阀的安装面平面度不合格,造成在工作压力变化时O-RING的呼吸量过大,把油膜挤出平面。检验平面度处理一下即可。2)安装螺钉的刚度不合格,即使安装到紧固力矩一段时间后会失效,在预紧力作用下拉升变形。所以无论是上胶还是改O-ring都无济于事。我曾今使用有效的方法是自制螺栓;用航空材料30CrMnSiNi2做双头螺栓,2D长度的螺母在阀组的顶部紧固。紧固力矩按标准12.9的做。

网友:
呵呵,o-ring 可以重新选择下,可以和我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的原因是:1)叠加阀的安装面平面度不合格,造成在工作压力变化时O-RING的呼吸量过大,把油膜挤出平 ...

感谢大侠!那一般叠加阀块的结合面平面度要求多少合适?您说的自制螺栓有机会我可以试下。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是叠加阀底部O型圈的深度不规则,导致O型圈压缩量不够而漏油。

网友:
我们要求用油研的,调试时,阀的四周就有油渗出,那阀体材质不怎么好。前面提的螺丝强度不高,延伸了,就紧紧

网友E:
你不是做系统设计的嘛   怎么安装的问题都找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做系统设计的嘛   怎么安装的问题都找你呀

呵呵,安装不好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设计么。关键是要找到原因哦,原因可能在设计啊

网友:
密封结构选择的适当不会有大问题,螺栓拧紧时的技巧也很重要,“装配时拧紧了不代表使用中就紧,使用中拧紧才是真紧”。自己领悟一下吧!密封胶使用很广泛,主要还是密封圈的选择和密封面表面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安装不好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设计么。关键是要找到原因哦,原因可能在设计啊

安装面是你们设计的呀   你是做产品设计的?

网友(2011-08-03):
注意下装配环境和装配时零件的清洁问题

网友:
叠加阀层间泄露如果阀体本身没有制造缺陷的话 ,主要在于操作:安装过程中确保密封件的位置不能有脱落或局部脱落:最关键的是阀体固定螺栓的紧固,严格按照对角紧螺栓,以保证阀体接触面接触均匀,防止一侧已经紧死,另一侧还有间隙,这样必定会漏油。
另外,密封件的选用都是有严格标准的,不是说想用多大就能用多大的,那样会适得其反的。一般来说,以“O”圈为例,“O”安装密封位置露出阀体表面为O圈胶条直径的三分之一为合适。

网友(2013-10-25):
问题解决了没有?学习一下了。

网友:
经常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如果O型圈线径没有问题的话,就要看O型圈材质和O型圈槽的加工精度了,O型圈的硬度不够对密封效果也有很大的影响的。

网友:
我在现场也发现阀台一直在漏油!!

网友:
经验丰富的高手很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