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转盘装配机,可是不知道选用什么轴承来支承转盘,求教.

楼主(2011-07-04):
转盘直径1米,间隙式,转速慢,没做过,不知道轴承,转动轴这块如何设计更合理,也要便于安装.

网友:
用回转轴承

楼主:
没用过,不太懂啊,转盘上垂直负载不大,深沟球轴承行吗,轴的直径多少比较合适呢,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你快成大师了。搞原创设计不是一般人做的,看你的帖子就是小儿科。

网友:
楼主可能是刚入行不久,一台设备并不是随随便便几个机构堆起来的,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你这个转盘机构是常用的,间歇式转动多用分割器,也可以用槽轮机构。下面的传动轴径要用多大具体要看你的负荷。

网友(点评):
有道理 我现在手头上的一个案子 和楼主的要求差不多 采用的是这位友友说的结构 机器装配中

网友:
提的条件太简单了,很难帮你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其承受轴向力,所以轴承要能承受轴向力,圆锥滚子轴承加深沟槽轴承组合就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楼主:
谢谢越峰,jp2714的回答,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们打算用伺服电机来转角度,这样来保证间歇式,公司要发展,逼迫我们要做这样的机器,在得不到外界帮助的情况下我们就自己尝试,能够预见的困难希望能避免,不能预见的希望能得到各位朋友的帮助,对我们来说失败也是一种经验

网友:
什么产品的装配机?私下和我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

网友:
想想我当初还不是这样不知道如何选择,不过现在使用光轴了喷砂机
抛丸机www.dgjintu.com

楼主:
这是一种组合起来的小瓶小,直径40长100,里面有活塞,保持架等几个圆形的小零件,

网友:
用间隙分割器就好了吧

网友:
转盘机构一般选用交叉滚子轴环。

网友:
周边用小的深沟球做辅助支承就解决了

楼主:
有朋友推荐用分割器,这是个好办法,现在主要是我们对这不了解,第一次先用伺服电机,调这个我更擅长一些.

网友:
用个分割器最省事,直接将转盘固定在分割器上就行了,不用做那么多机构

网友:
用分割器之类的标准件是很方便,现在做自动机就是玩积木。。。高难度的不敢做,低的又没有意思

网友:
能用机械不用电子。机械可靠性高、耐用、维修方便、价格便宜。

楼主:
hbhb59 说的有道理,我也有体会,用伺服电机惯量选的不对头时,定位精度也是一踏糊涂,而且制动电流老大,还要考虑减速机构,有空时研究下分割器,也好扩充一些设计手段.

网友:
用凸轮分割器吧,转盘直接安装在分割器上面,受力的工位另外增加支撑即可。
如果转盘比较大,或者上面的随行工装比较多,不建议直接用电机控制转动角度,扭矩太大,电机很难控制的,到时候你会发现很难转准位置,甚至起停都有问题。如果对转动控制要求比较高,用伺服电机+分割器,要求不高就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

网友(2012-03-06):
路过路过,向各位大神学习!!!

网友:
对这个真不了解,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用推力轴承吧,推力轴承可以承受轴向载何。